刚才看到香港TRC赛车场发生火灾,估计和锂电充电有关

楼主(2013-10-28):
刚才看到香港TRC赛车场发生火灾,估计和锂电充电有关
太可怕了
我想问下,如果把充电的电池放在一个铁罐中,如果发生意外,会有保护作用吗

网友:
好惨啊看着。

网友:
有防爆袋卖的

网友:
放铁桶内可以的。有人值守防过充才最重要,充电线最好选用硅胶线和耐高温的导线,插头焊接选用熔点高的锡,用平衡头充电时注意观察,以防插头氧化引起触点高温,要及时清理插拔插头打火花引起的氧化,可以用刀片刮掉氧化物,切记有氧化物的地方就有高温。电池使用过程中不要拉扯平衡线和输出线,收纳电池时不要将导线根部折弯超过90°,也不要将导线对折,收纳盒应该避免装有易燃物和尖锐物体,如海绵,螺丝,批头等等。收纳的地方要保持干燥,不可将电池直接放在地面,至少离地30公分,以防插头加速氧化。有电的电池和没电的电池不要并联,电池并联压差不要超过0.5V,对没电的电池可以用阶梯电流的方式充电,切勿直接用大电流对没电的电池充电,先用小于3A的电流将电池充入40%容量再用大电流充。

网友:
内容都说了不是电池的事    是有人抽烟  点燃了甲醇油       郁闷

网友:
弄个做炸DAN

网友:
沒人抽煙,只是差鋰電給老婆玩車時,沒有人看管下失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