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3-10-28):
刚入了一个飞越690S   请问下接飞控M1—M6的电机位,因为是某宝买的,机架和电机装好了发的货,老板电话打不通。哎。。。哪位大神能用画笔工具标记一下图吗?然后就是中心版,焊接云台供电线路 焊接哪里 ? ZENMUSE H3-2D有一对线 云台供电有一对线!!

网友A:
板上所有的正极是相通的、负极也是相同的、你想怎么焊接就怎么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所有的正极是相通的、负极也是相同的、你想怎么焊接就怎么焊接

谢谢  已经焊接好了

网友B:
集线板尽量少用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线板尽量少用不安全

单独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供电?

什么单独供电?

网友:
据说是把线按照正负极直接焊到一起,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C:
集线板的薄薄一层铜箔,明显不能满足6个4822的大电流啊。。我的办法是换成2.5平方硬铜线6根绞在一起,用6mm热缩管套上,一圈正极,一圈负极。接线处咬开焊接好各个电调再用电胶布包住。不怕大电流了!

网友D:
把飞控的说明书认真看一遍,其他不懂的问题就全明白了……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铜箔太薄了   连线麻烦但安全

网友F:
碳板会导电的 要注意哦!

网友G:
好东西,比我的高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线板的薄薄一层铜箔,明显不能满足6个4822的大电流啊。。我的办法是换成2.5平方硬铜线6根绞在一起,用6mm ...

大哥 你这个太专业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东西,比我的高级多了。。。

精灵留空时间短才换的 这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碳板会导电的 要注意哦!

啊 啊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飞控的说明书认真看一遍,其他不懂的问题就全明白了……

已经搞懂了 就是发现我用的Xt60的香蕉头 发给我的货是T型公头  。。郁闷了 还要买个转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铜箔太薄了   连线麻烦但安全

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单独供电?

比如云台 需要供电 就把线接外接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留空时间短才换的 这套

我都还停留在朗宇X配好盈天行电调的境界,AIOP飞控。。。。哎。。。

网友H:
我是来看评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