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GF 30 cc 雙缸 + Pilot EXTRA 260 首飛

楼主(2013-10-28):
爽爽.......飛飛.......哈哈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求视频啊,杀手兄,那销魂的发动机声音想听听

网友A:
杀手是不是顺德人?

网友B:
视频呢?30cc双头怎么样啊 等你的测试报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杀手是不是顺德人?

大家同是中國人......香港特別行政區.常在順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呢?30cc双头怎么样啊 等你的测试报告呢

師兄:

首飛視頻不在我手中.在其它模友手中........!
不過.首飛和第二三次.沒有什麼的特別.都是在空中磨合........!

總結.....飛三個起降後感覺.是可以玩的.是 OK 的.沒有大問題.只是磨合期理性地.磨時間加小小.
因為.他是一個活塞.同時用二個活賽環.所以.壓縮比較大.比較緊.磨長一點時間最好了.
其它都非常合理.穩定性是最出色的表現.吊機一點問題都沒有...............!!!!!!!!!!!!
沒有試過死火.和.震動比較細............!!!!!!!
19 x 8 槳 , 約 7100 左右..........!!!!!!!!!

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師兄:

首飛視頻不在我手中.在其它模友手中........!

模友我是汽油机新人现在手里面有一台MEM35cc汽油机,调试一直不理想高速一直达不到厂家的7000,只能达到5600,麻烦帮忙看看视频分析下谢谢!

网友B:
这是今天调完了的火花塞的照片,H在1.8,L在1.3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友我是汽油机新人现在手里面有一台MEM35cc汽油机,调试一直不理想高速一直达不到厂家的7000,只能 ...

師兄

單單看短片...發動機是正常的.沒什麼大問題......而 EME 我們也有飛手試過.都是 OK 的.能飛.能用.能吊機.而耐用性不清楚......但.何解轉數這樣低.也是有點怪????

小弟請問幾過問題.

(1)槳的品牌是什麼 ?
(2)槳的尺吋是多少 ?
(3)磨合期用汽油多少 ?
(4)磨合期的機油比例是多少 ?
(5) CDI 的供電池.是入多少 V ?
(6)磨合用什麼的機油 ?
(7)過了磨合期.現有由用什麼機油和比例?

因為.我估計最大三個可能性.

(1)木槳的能效.不合理使用 或 有品質問題.
(2)發動機磨合的過程.巳把發動機做成損壞.(輕微拉缸)
(3) CDI 供電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今天调完了的火花塞的照片,H在1.8,L在1.3左右!

嘩 ! 火頭外觀,非常不正常.高針太大了嗎?

是否,在磨合期中.用了什麼 2 T 機油.........????????

网友B:
(1)槳的品牌是什麼 ?:螺旋桨是SAIL  赛亚 木桨。
(2)槳的尺吋是多少 ?:19x80的
(3)磨合期用汽油多少 ?:磨合期93号汽油。
(4)磨合期的機油比例是多少 ?:35:1。
(5) CDI 的供電池.是入多少 V ?:6v镍氢电池4000的。
(6)磨合用什麼的機油 ?:美服小霸王2T 机油。
(7)過了磨合期.現有由用什麼機油和比例?:现在用的美服小霸王2T。

因為.我估計最大三個可能性.

(1)木槳的能效.不合理使用 或 有品質問題.
(2)發動機磨合的過程.巳把發動機做成損壞.(輕微拉缸):气缸压力还很好啊!
(3) CDI 供電不足.:每次出去都充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嘩 ! 火頭外觀,非常不正常.高針太大了嗎?

是否,在磨合期中.用了什麼 2 T 機油.........*****???

已回复 朋友帮忙分析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槳的品牌是什麼 ?:螺旋桨是SAIL  赛亚 木桨。
(2)槳的尺吋是多少 ?:19x80的 ...

(1)SAIL  赛亚 木桨..............請換一支勁璇風.尺吋一樣的.
(2)磨合期巳過了嗎?如果是.你轉用全合成 50 比 1 (必須準確份量).Motul 710 .那間店就不介紹了.總點.不是假的.
(3)換一個.新的火頭.最好是 EME 原裝的.或.依金火頭.
(4)有壓縮便 OK .其它都是少問題.

最大機會是 (1) 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1)SAIL  赛亚 木桨..............請換一支勁璇風.尺吋一樣的.
(2)磨合期巳過了嗎?如果是.你轉用全合成  ...

谢谢 帮忙分析 ,火花塞是eme的.依金火頭.    磨合期过了才装的,估计要换螺旋桨试试看了,这种状态可以装飞机上飞飞看吗?

网友(2014-06-08):
火花塞是eme的.依金火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