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问DJI技术,精灵能不能全备重量达到1.5KG飞行???

楼主(2013-10-28):
由于,有改装特殊需求,

诚问DJI技术,精灵能不能全备重量达到1.5KG飞行???不是二代

楼主:
如果达不到的话,换9寸桨,可不可行???

网友:
同问   我的双电池+图传+无刷云台+狗1=1430g

这个还没上天过,1430了电机提供的升力有多余的余量来抗风吗?

网友:
问题太幼稚,不予回复。

网友A:
沒看說明書嗎?
安全起飛重量1200g以下

网友B:
需要考虑的是白骨精的轴距能否稳住1.5公斤的重量,动力是完全能承受1.5公斤的,因为我的xa650四轴dj2212电机10寸桨已经是1.7公斤轻松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說明書嗎?
安全起飛重量1200g以下

我已经全备1.3kg 在飞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准备给云台上第三轴,还要加块电池。。。。所以重量还得往上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考虑的是白骨精的轴距能否稳住1.5公斤的重量,动力是完全能承受1.5公斤的,因为我的xa650四轴dj2212电机 ...

谢谢楼上

网友C:
电机的承受能力2KG内不是问题,问题是电调能不能承受,精灵电调设计的应该20A左右吧,而且还裸奔的,没加散热。过载死得快哦。
另外他本身的轴距升力设计也就那么多而已,过了那个重量会出错的,NAZA上680可以背三四公斤,但是330估计设计值也就一点几公斤。
我所看到的情况是原动力无负载超级稳,多挂一个电池之后,就开始有轻微抖动了,再网上加东西的话楼主你自己想象接下来的情况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承受能力2KG内不是问题,问题是电调能不能承受,精灵电调设计的应该20A左右吧,而且还裸奔的,没加散 ...

PHANTOM的电调是18A

网友:
想要增加更多设备给精灵只有一条路,换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承受能力2KG内不是问题,问题是电调能不能承受,精灵电调设计的应该20A左右吧,而且还裸奔的,没加散 ...

我是全负载,图传,btu,双电池(原厂2200,2700,2800,各一对,要飞的时候才上一对),iosd mini,pmu,升级套件,飞越云台,狗3旗舰版,原厂电机根本受不了,最多离开1米多就开始往下掉,不行了,就开始跳着飞~~~,跳着飞看着很可爱!!其实很危险,所以,想要精灵承载更多的设备,只有换电机,日后如果换云台的话,就省去换电机的步骤了,所以提前换提前享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达不到的话,换9寸桨,可不可行???

现在的将都不好飞,很难控制的说,换回原厂的好些,虽说飞得不是太高且有点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承受能力2KG内不是问题,问题是电调能不能承受,精灵电调设计的应该20A左右吧,而且还裸奔的,没加散 ...

精灵的2212电机不行吧,2kg,我看只有换电机,虽说不划算,哎!

网友D:
2212帶2kg太重了! 我f450 afr套裝1800就已經頂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212帶2kg太重了! 我f450 afr套裝1800就已經頂天了!

恩恩我原厂的f550都不够,也是会跳着飞,所以也是只能是换成2216的电机了

网友F:
安全起飞重量建议在1200g之内,有很多模友已经实现1400g以上使用了,但是多轴这个东西,不像固定翼中的滑翔机,失去动力也能靠空气提供的升力继续滑翔,而且对动力的需求是余量越大越好。如果超出安全负载,在高空遇到阵风或再高点有乱流,那电机输出没有余量了,飞控发出的一切对姿态校正的指令都无法实现,就极有可能发生悲剧了
这个安全重量肯定是经过dji测试得到的结论,这个重量内给玩家留了余量可进行扩展,但是超出这个重量,对电机的负荷就太大了。
最后来一句,如果真的要负载到1.5公斤,何必为难这么一个350轴距的小精灵,上个f450不是更安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恩我原厂的f550都不够,也是会跳着飞,所以也是只能是换成2216的电机了

谢谢楼上各位!不换电机,有谁用精灵飞到1.5K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全起飞重量建议在1200g之内,有很多模友已经实现1400g以上使用了,但是多轴这个东西,不像固定翼中的 ...

楼上分析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