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转子磁钢是怎么排序的

楼主(2013-10-28):
无刷电机转子磁钢是怎么排序的    NS NS NS NS   是表示所有相邻的两块都是相吸的吗? 是这样吗?

楼主:
坐等哥哥们回答

网友: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A:
你畫的圖錯了。NSNS沒有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畫的圖錯了。NSNS沒有錯

那应该怎么排序
最好有图片  ns ns  我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排序
最好有图片  ns ns  我应该怎么理解

這個小學就有教。

网友B:
每个磁极都朝向圆心,相邻磁钢磁极相反,侧面是相斥的,而不是亲在一起的。楼上的图就是正解。楼主要做无刷电机?没有数控车床等设备,没精度的,只能做着玩玩,发发电神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磁极都朝向圆心,相邻磁钢磁极相反,侧面是相斥的,而不是亲在一起的。楼上的图就是正解。楼主要做无刷 ...

这样表示正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表示正确吗?

你的磁极不是那样分布的,看6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磁极不是那样分布的,看6楼。

但最后排列出来的顺序和磁极却是正确的

网友C:
N或者S都是朝向轴心的,把你的图上的所有块都转个90度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或者S都是朝向轴心的,把你的图上的所有块都转个90度就对了

恩 非常谢谢  我懂了  能再问下定子磁场排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