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直机装船用小松装水冷

楼主(2013-10-28):
不知道船用小松发动机和直机用发动机安装孔位安装尺寸是否相同,另外汽油机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啊?有没有人用过这种水泵,是用化油器处的负压提供水泵动力的,不知道这样是否会影响泵油压力?现在发动机现成的,水排风扇现成的,再做个小水箱就行了。有感兴趣的一起搞啊。

网友:
看起来是一样,就是那底板需要拆掉
建议可以***两个副油箱当水箱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你真厉害,船用的发动机很重的,不适合飞直机

网友:
你不如何我换一台小松。顺便问一下哪有这个小松的水冷头卖,就是黑色的那个 我有两台基本没用的26小松都是直升机的

网友:
小松汽油水冷发动机与小松汽油直升机发动机安装尺寸完全一样的!  直升机汽油小松发动机使用小松汽油水冷发动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量太重!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和我换一台 我的刚刚磨完车

网友A:
用肯定没问题,重量也行,就是你的散热肯定不行,一会就开锅了。那个小风扇,小水箱不起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肯定没问题,重量也行,就是你的散热肯定不行,一会就开锅了。那个小风扇,小水箱不起走用!

高沸点的冷却液大约能达到130度不沸腾,这个温度不知道行不行,另外水排可以加大的。

网友:
玩过小松260直机引擎的飘过。这货调不好温度巨高。折腾无止境,支持楼主的创意!不过我是倒是宁愿换京商260这样比较成熟的机身来实现稳定飞行。

网友B:
学习 探讨 ing :船机 本来就 笨重,还加上一个:
铜管和铝片的 庞大散热器——>飞机估计没什么载荷咯。

换句话说:飞机的载荷能力 被吃光咯 !!

要么就采用:沸腾式散热法、可满足短时间飞行需要。

网友A:
汽油机散热方面,京商,SL都还可以,我配的华盛,另加的电动涡轮风扇,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散热方面,京商,SL都还可以,我配的华盛,另加的电动涡轮风扇,也可以!

我的是RJX啊,好多人说散热有问题,怕怕

网友A:
我的也是RJX 汽油机版的啊,加散热风扇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RJX 汽油机版的啊,加散热风扇很好啊

请教如何安装电动涡轮风扇???

网友C(2013-12-08):
引用 网友B:
学习 探讨 ing :船机 本来就 笨重,还加上一个:
铜管和铝片的 庞大散热器——>飞机估计没什 ...

沸腾也不错,就是要多装些水了,起飞的时候重量不轻

网友:
鬼子的发动机!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沸腾也不错,就是要多装些水了,起飞的时候重量不轻

最近 是迫不得已啊,好在是:专门给打农药设计的,

要“沸腾”就沸腾吧,反正飞40分钟农药就打光了

要下来加农药、嘿嘿:顺便就加些 冷却水!廉价得完美

网友:
支持一下,好机机

网友(2014-02-05):
感觉很遥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沸点的冷却液大约能达到130度不沸腾,这个温度不知道行不行,另外水排可以加大的。

喂喂,,这种小冷排。。。你当发动机是CPU啊,,随便一个冷排就能压得住????、

网友:
为何不考虑车用发动机,可以满足使用工况

网友(2014-03-17):
航模爱好趣无穷,正确操纵是关键。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无穷。

网友:
水冷做好了吗?我也准备采用你的方案改小冷,所有的材料都齐了,准备装30cc的水冷发动机

网友:
不错,学习了!还好油机动力足

网友D:
小松30CC船用发动机已到,正在改造中,30cc输出轴与RJX260离心风扇座不符,需要单独改造离心风扇座,RJX离心风扇座孔径偏大,根本压不死小松的输出轴,与华盛26cc直发输出转相符,不知是不是加工精度的问题,还是别的因素!感觉RJX的产品,人性化方面有点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松30CC船用发动机已到,正在改造中,30cc输出轴与RJX260离心风扇座不符,需要单独改造离心风扇座,RJX离 ...

rjx的设计都是比较现代化的,你去看看神龙的离合器轴,旋在发动机轴上,根本就扭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