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松下伺服电机和驱动两套,家里没380的电源啊。

楼主(2013-10-28):
松下伺服驱动器电压是200v的,我有三相380转220三相的变压器,但是没有380三相的电源啊,看来在家里玩伺服受局限啊。大家有办法吗?

网友A:
伺服是三相200V输入吗,弄个变频器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是三相200V输入吗,弄个变频器不就得了??

对头, 有220v单相 入,220v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应该可以驱动这个伺服电机的。不差钱的话弄个
Vector control close loop的。

网友(2014-01-10):
驱动器应该可以接两项220查查资料

网友:
有钱啊~买松下的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这应该是宽压的,AC200-AC240 要是只有200v可以用变压器220V转200V只是你为何不买其他的比如三菱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