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虾船频繁烧毁电机

楼主(2013-10-28):
这个标题真是够长了。

哎,本来买这个小龙虾,只是想爽跑跑玩玩,并没有想成为这方面的高手,所以就一狠心直接买了个成品,没想到啊,人算不如天算,这个小龙虾到手,没跑几趟,问题丛出不穷,感兴趣的可以搜我之前发的帖子,什么水冷套漏水,坏舵机,漏水,跑丢舵轴,跑丢机米螺丝,真是让我大为感叹想简单都不行。
目前最让我头疼的就是两个大问题,漏水和烧电机,尤其是这个烧电机,已经明确挂了两个。上次我说的加个温控开关做最后的保护的,有效是有效,但是我选的温控开关看样子对这个电机来说高了点,等动作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这个花了85所谓返厂维修的2040估计离挂不远了,浓重的糊味,推油门低了没反应,高了的话还能转起来,还没时间去试是不是真的挂了。
刚刚拍了一堆的细节照片,烦请大家帮我分析下,看看这个过热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爽跑5分钟的代价就是一次七八十块钱,靠,叫那啥也就差不多这价格了吧?

小龙虾全长60公分,整备质量845g

小龙虾全貌。

动力舱全貌,

设备仓安装后全貌,卖家推荐18-20C,这个是20C的2200mah的ACE,跑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已经注意冷却水管的妥善防压防折,检查过水冷系统的畅通程度无误。就是MD老是烧电机。

这个是出轴角,水平出轴吧,

浆和吸水舵全貌,那个风琴套也按照卖家的意思扎上了,防止漏水,貌似每次进水还是挺多。

浆我还不太了解,拍了浆直径,大概是30的。

浆距尺寸,大概是10。

这是那个电机,KV3835的,还有联轴器,用的软轴,软轴脱开联轴器后转动是很轻松的。

烦请大家根据以上情况能不能帮忙诊断下问题出在哪,这个小龙虾据卖家说卖的不错,跑的都还可以,我可能是那种开天辟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倒霉蛋,或者是被老天欲降天命的悲催的伙计。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漏水,也不知道是不是高速船这个漏水就是个无解还是怎么,我已经很仔细的密封了船体,每次都是两道层叠的密封,出水后检查密封情况也都良好,软轴里也都加注了润滑油,风琴套也结扎了,天线管也给胶粘死了,这就不明白为什么每次收回来,船底还是能见到流动的水,每次估计也得有个20来ml的样子,小半口的水是差不多的。我之前玩都干脆丢点面巾纸铺在船底。好在接收机都做了封胶处理,没出什么问题。

悲催啊,买过这个小龙虾的兄弟们也都一并麻烦说说你们的经历吧。

楼主:
哦,另外我玩的习惯是基本都是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油门持续运行,因为水面比较大,即使全速的话,打小一点舵量也是可以转过来的,这个有影响没?

网友:
50长的虾用2040,感觉小了点

网友A:
水是软轴转动时带进去的。
换一个好点的电机就行了,不是一定要用2040的。

网友:
我出双发cat  暴力配置  很新  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换个大点的电机吧!

网友B:
这舵要是右转就会影响沒水上!因为上水吼在左边!!

网友C:
没有视频,无法确定姿态有无问题,
就LZ提供的图片来看,
感觉配桨稍大,降到427桨,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视频,无法确定姿态有无问题,
就LZ提供的图片来看,
感觉配桨稍大,降到427桨,应该能解决问题

姿态挺好的,不跳,起划也很顺利。录像估计没得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是软轴转动时带进去的。
换一个好点的电机就行了,不是一定要用2040的。

不是说轴旋转的时候是向外方向转动的,只会把液体之类的给排出去么?用2040的原因是我现在还没能力更换电机座,现在的电机座上的开孔是适合2040的,不知道如果换了电机,电机固定孔还有轴外面那一圈的轴承座的直径是不是正好。另外这个电机舱很狭小,换个大一点的,再加上水冷套估计盖子就盖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舵要是右转就会影响沒水上!因为上水吼在左边!!

你说的很对,我刚刚仔细看了下,确实如此,而且我又习惯右转弯,nnd。这算是个原因。有这种吸水舵换么。

楼主:
还有,求指点怎么拆卸这个软轴,搜了半天没找到类似软轴拆卸帖子,我松开过联轴器和桨叶顶部的那个螺丝,剩下的貌似动不了了,也没敢用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姿态挺好的,不跳,起划也很顺利。录像估计没得拍了。

电机功率小,带大桨带着吃力,肯定发热厉害啊。

网友:
20直径的电机恐怕太小,搞个大些的电机直径24以上,,

网友:
这个kv值 的 B2040电机,建议用2S 锂电,3S 锂电,电机容易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轴旋转的时候是向外方向转动的,只会把液体之类的给排出去么?用2040的原因是我现在还没能力更换电 ...

只会给排出去?哪有这么美好的事情啊!
不好搞的话,最简单就是换个4极的20电机。

网友:
把船按正常封好以后,直接用手按到水里,一段时间以后拿出来看是否漏水,如果不漏,那基本上是轴进水。
有水就多往里塞纸巾,至少进水后能保证水在里面不乱跑

我那船就是,硬轴,如果灌了黄油,会给甩的到处都是,一两次就能给全甩光了,光了以后继续漏水,船内水滴是喷溅状的。
现我基本上每玩两次就要灌一次黄油,不知道这啥毛病,是轴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藤翔1030

这个电机貌似不便宜,请教下,1030是什么意思?貌似不像2040是外观尺寸的定义了。

网友E:
电机水冷套问题!进水口和出水口在一个平面,又太近!冷却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水冷套问题!进水口和出水口在一个平面,又太近!冷却不好!

是的,我有类似的看法,但是淘宝上貌似对这种2040规格的电机只有这一种水冷套,我认为它存在水短路的情况,另外,上面的出水口不在高点,感觉里面的空气应该是很难排空的。

网友A:
楼主,这个不必担心的,跑起速度来,水流不会短路的,跑不起速度的话,一点点水就足够冷却了,换电机才是硬道理。
请你看看,我的也是这样的水冷套,动力也跟你的相当,任你怎样跑船电机根本不热,只是温暖牌,电机是四极的20.5电机,kv4250,跑11.1V,桨是CNC430-433。

网友:
水冷套可以看看2030的,出入口位置合理的多。
另外舵面的安装孔最好也防水措施做一下吧。
换细浆也值得一试。
电机最好选个品牌的,比如豹子2600kv的上3s应该稳妥得多。

楼主:
nnd,看了原版的腾翔小精灵,现在严重后悔了,早知道肯定买那个原版的了,看照片上的细节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貌似不便宜,请教下,1030是什么意思?貌似不像2040是外观尺寸的定义了。

2040是外观尺寸一样的

网友:
这是启达的小虾,我去年9月买了一个,也用的格式3S,2200MA 25C,就坏了舵机  其他还好

网友F:
螺旋浆后面的螺丝拧太紧的话,电机也会发烧,这虾我野有 给玩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旋浆后面的螺丝拧太紧的话,电机也会发烧,这虾我野有 给玩残了

太好了,终于来了个也有这个虾的,请教,你动了原厂的动力配置了吗?电池你用的什么规格的?螺旋桨后面的那个螺丝我还真重新拧过,不知道什么程度算合适呢?

网友:
我也是玩船的新手 我的也存在不吸水问题 我估计是舵 吃水不够深 或者是浆的斜度太下

网友F:
原厂配置没问题 以前用2200MA 3S  25C跑  正常的很。 有次自己把浆拆掉再装上,就出现空载电机发热的问题了,请教了卖家后才知道那个螺丝不能拧的太紧,稍微得力就行了,自锁螺丝 不会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原厂配置没问题 以前用2200MA 3S  25C跑  正常的很。 有次自己把浆拆掉再装上,就出现空载电机发热的问题了 ...

什么卖家,教人螺丝不要拧紧,坑爹啊。

网友:
LZ 的虾50cm的用2040  我装的条小a5用速翔2445的 刚好 跑完六七分钟 电机电调温热 速度有50+吧

网友:
不是不要拧紧 是不要使劲的拧紧

网友:
换个小桨试下先啊。

网友(2013-12-02):
一口氣換個 2050 電機, 長一些, 供率大些, 不用換電機座
換28槊
換長一些的水冷套, 加強冷卻效果 (入水原因可能水冷套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卖家,教人螺丝不要拧紧,坑爹啊。

應該說槊叉和軸套之間留大約1mm距離, 不要太緊, 軟軸高速轉動時會縮短的

网友:
貌似浆和舵安装的反了,电机和浆应该将在左边,能够克服反扭,舵装在右边,右转时可靠吸水

网友G(2014-04-20):
可以加个小型水泵 效果很好的

网友:
可以试试380的外转子电机。

网友H:
有一款2440 4极电机挺不错的,安装螺丝孔和电机轴与2040一致。要购买链接可以私信我。看了全文,你到底是用2S还是3S?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款2440 4极电机挺不错的,安装螺丝孔和电机轴与2040一致。要购买链接可以私信我。看了全文,你到底 ...

3S啊,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加个小型水泵 效果很好的

这个没可能了,空间限制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卖家,教人螺丝不要拧紧,坑爹啊。

第一次听说 螺丝拧太紧也会烧电机的 换个电机 !

网友I:
会不会是转动不畅?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是转动不畅?

这个是正确原因,缠着坛子里一位高手拆解了半天,初步确定是吊架固定螺丝不紧导致软轴出轴稍有移位,转动有点不畅引发的。
新手没经验,之前反复旋转螺旋桨试过阻力,感觉能转动没问题,结果卸下螺旋桨后,直接用手指捏着轴旋转发现不是很好转动。经高手确认不对后仔细观察发现是吊架偏移了,翘起来了一点,卡住了软轴。重新复位后,再转动就轻松多了,还没下水测试。
这种一颗螺丝固定的吊架真是坑人。

网友:
我兄弟也是轴转动不畅烧了2只2040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正确原因,缠着坛子里一位高手拆解了半天,初步确定是吊架固定螺丝不紧导致软轴出轴稍有移位,转动 ...

反正烧电机就那么几种情况,一一排除种会找到原因的,祝玩得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反正烧电机就那么几种情况,一一排除种会找到原因的,祝玩得开心

哎,下水跑了一下,还是没有完全好,电机还是热得烫手。幸好没挂,开开舱盖,闻到一点糊味。现在怀疑桨叶是不是大了点。这个桨叶直径到33mm了,还是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下水跑了一下,还是没有完全好,电机还是热得烫手。幸好没挂,开开舱盖,闻到一点糊味。现在怀疑桨叶 ...

还是一个型号买一个然后实验看什么型号的浆合适,可以不必买金属的

网友D:
33mm铜桨肯定太大了!我试过2858速翔电机两级跑32桨的O电机也不够力!还有你现在用的电机功率也太细!我以前都用个2040的电机是速翔的跑28胶桨都烧电机了!听我说换个藤翔1030四级电机功率明显大一倍和2040外观尺寸一样的跑CNC32、33桨肯定没问题!建议电机买3800KV!买电机还是买四级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mm铜桨肯定太大了!我试过2858速翔电机两级跑32桨的O电机也不够力!还有你现在用的电机功率也太细!我以 ...

多谢指点,我现在已经换了速翔2040的电机,再等新的桨过来,买了了个27的尼龙浆和30的CNC桨,看看哪个更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我现在已经换了速翔2040的电机,再等新的桨过来,买了了个27的尼龙浆和30的CNC桨,看看哪个更 ...

30的CNC桨吧!速翔2040的电机一般般的还是建议藤翔1030四级电机

网友:
看了图的细节,给几点建议,仅供参考,不对的欢迎提出进行交流:
(一)从图上初步看出可能存在的问题:
(1)硬轴头的防松螺母进轴过短,建议螺丝固定好螺旋浆后最少再富裕出5mm的螺丝长度。
(2)感觉浆叉和吊架轴套之间的缝隙较大,不知道是不是硬轴头的外径和轴套中自润滑轴承的内径不匹配,会导致过大的震动,也可能是进水的一个原因。
(3)在浆叉和吊架轴套之间没有上耐磨片(或平面推力轴承),会增大传动阻力,影响电机效率,导致温度高。
(4)虾身内软轴铜管对着电机联轴器的方向不在一条直线上,有夹角,会影响传动效率,也会增大阻力,并且铜管切的过短了。
(5)配置的防水风琴不适合拉杆的直径。用扎带是解决不了的,过紧可能会影响舵机归位,过松可能会导致进水。
(6)虾底铜管的弯曲度不合适,吊架前相连的铜管建议最少应该有2cm的长度和吊架的孔处于一条直线。
(7)好像还上了一个温控开关,放在水冷套外没有实际意义。

(一)一些建议:
(1)对所有几米螺丝在确定了固定位置后,在上紧前,建议加上A、B胶,防止脱离,不建议使用螺丝胶-固化后很不容易再取下来了。
(2)由于你使用的联轴器而非锁头,建议对联轴器相连的软轴部分(约1.5cm长度)进行软轴端面的封锁和强化处理,用焊锡加固,防止软轴丝散开,防止机米螺丝把软轴丝弄松,导致打滑空转。
(3)检查硬轴头和吊架内自润滑轴承的缝隙大小,如果自润滑轴承不匹配或磨损太大,建议更换新的轴承。
(4)最好把铜管全部去掉重新弯曲,解决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
(5)水冷套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其里面的两个橡胶圈,安装上电机时最好先用水润湿后在上,防止橡胶圈扭曲,出位,导致漏水,为了进一步提高防水能力,可以在水冷套和电机之间再上一次704硅胶
(6)水舵的轴,硬轴头上的轴对应几米螺丝的位置都应该开0.5-0.8mm深的豁口,增加固定的强度。
(7)水多上的定位豆螺丝不能上的过紧,确保舵机转动时定位豆能转动,否则舵机的受力会大大增加,可能会被烧掉。

网友J:
补充建议:不知道铜浆做过动平衡没,电机热估计还是带不动,要不换一个3980的花牌2221,带435的浆都OK,电机120元左右,加个水冷片就可以给外传电机制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补充建议:不知道铜浆做过动平衡没,电机热估计还是带不动,要不换一个3980的花牌2221,带435的浆都OK,电 ...

多谢这么详尽的指点,很不幸,新上的电机又烧毁了,这次烧的更彻底了,这是这个电机的第3个航行,上两次跑回来后电机很热,尤其是第二次,当时有点侥幸心理,明知电机过热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还是又跑了一趟,这第二趟回来后电机的糊味有点大,但是后来试了下空转貌似没任何问题。今天新的尼龙桨回来后迫不及待的换上就去测试,哪知道这是这个电机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航行。
当时把船推出去后,一扣油门没反应,我心就沉了。多试了几次,电机偶尔能转一下,勉强能跑动,起滑是没可能的事情了。兜了两个小圈子就彻底不动了,回不来了。出动救援船给推回来,手一摸到上盖就感到了温度,打开盖子,浓烈的糊味铺面而来,手一摸到电机,直接滋滋作响,指头上的水立即被蒸发掉了。
MBD,我感觉应该不是什么桨的问题了。这船不知道哪个鬼地方出了问题。掐指一算,已经烧毁4个电机了。到手就一直在修,就没有好好跑起来过。对这船很无语,我人品太好了吧。

楼主:
漏水的问题倒是解决了,我重新把尾部所有的固定螺丝都给重新紧了一下,貌似就没问题了,风琴套上的扎带都去掉了,也没再遇到象之前那么严重的漏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的CNC桨吧!速翔2040的电机一般般的还是建议藤翔1030四级电机[/b ...

你说的这个电机功率大了一倍?那电调会不会跟着就开始倒霉了?

网友:
烧毁电机估计是浆大了 或者水冷不够

网友:
三等份三等份是***官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电机功率大了一倍?那电调会不会跟着就开始倒霉了?

1030这么牛逼,43厘米虾,配的2040,430桨,到底换TP2920.还是1030.还是2838,3s4s都要跑,帮忙推荐k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不必担心的,跑起速度来,水流不会短路的,跑不起速度的话,一点点水就足够冷却了,换电机才是硬 ...

你船的4250KV电机是什么规格的?这么高KV效果怎么样?我有个2850电机,4300KV的,用65cm的船上合适吗?有人说KV太高了

网友:
你可以加好友聊。

网友L:
加个吸水嘴吧  水舵几乎不管用 我的也是没加水嘴电机电调很烫  加了水嘴下降很多 蓝色的船刚做的 还没有加固和磨斜角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加个吸水嘴吧  水舵几乎不管用 我的也是没加水嘴电机电调很烫  加了水嘴下降很多蓝色的船刚做的 还没有加固 ...

这真是个好点子,我有几个问题,期待得到解答,
1. 那个胶是什么胶水?它的可靠性要求要很高,因为一旦脱落,后果是灾难性的。刚刚有些图片没有显示出来,后来才看到还有个固定片拉着,这样的话,胶水的负荷不是太大。
2. 那个水嘴的安装参数有什么讲究呢?比如在舵上的倾斜角度,安装长度,水嘴的打磨角度之类的,短了没效果,长了的话,会有阻力吧?

网友L:
用个铝板微(错别字别介意)斜角穿个比管粗一点的硬物用钳子做成个眼形状把管插进去用AB胶固定  船体哪里折个小7型增加接触面 剩下就是继续用胶把能接触的地方固定死了(不用太厚 沾上就行)。。。。。。开了也无所谓啊  只是水冷不管用而已 你要是怕用输液管那个三通加上 就是2个进水口了 掉一个影响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个铝板微(错别字别介意)斜角穿个比管粗一点的硬物用钳子做成个眼形状把管插进去用AB胶固定  船体哪里折 ...

斜面超过船底半厘米就够了(我自己的是这样 别人的不知道) 跑船几乎没用影响

网友M:
对于一条这么多“综合症”的船,作为一个新手在没有老鸟在旁边指导是很难将所有问题一下子解决的。我的建议是找个资深的装船商家看一下,或许比你自己这瞎拆腾来的划算。

网友N:
请教,接收机如何做了封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教,接收机如何做了封胶处理?

用那种钟表起子,拆开外壳,把里面的电路板用705胶水全部涂满,然后重新上盖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对于一条这么多“综合症”的船,作为一个新手在没有老鸟在旁边指导是很难将所有问题一下子解决的。我的建议 ...

中肯,我也是觉得不能再这么折腾了。已经另入了一艘高速艇,这个玩的很爽。这个小虾准备发过去诊断下。

楼主:
总结下,现在的损失是4个电机,最后一个电机烧毁后另入了CNC430的桨,可惜桨到了后才知道电机烧毁了。之前空载能转动,我还以为电机幸存了呢。结果上了新桨入水测试一扣油门,船只有气无力的往前动了一点,好不容易弄回来,一开舱盖,名副其实的红烧电机,我手指一碰上去直接刺刺做响,万幸手指上还有点水没干。
预期还得花300左右才能处理好,呵呵。后来投入的维修资金已经基本和原船一个价格了。 果然是模型界的行规,钱不一次花到位,就慢慢让你花到位。
就是这个船的外观我还是挺喜欢的,要不早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