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01无法解锁,磁偏角,加速计,遥控都校准过了

楼主(2013-10-29):
地面站提示这个错误信息,我想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问题,怎么样可以解决, 不要给我说让我把自检关闭什么的,这个MAG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快点来指点下,

网友:
哎,    挨个校准 吧  ,   遥控 ,加速度   罗盘  磁偏角 ,    不行 就    刷个 别的    然后再刷回来  再试

网友:
magnetic   磁 ,也就是让你校正一次罗盘.

网友:
就是罗盘的问题呀

网友:
这个就是罗盘没有校准好。

罗盘只要做一下那个界面里面的“现场校准“就行了。按键之后,在提示的60秒内,在X,Y,Z每个轴上旋转飞机2-3圈。(带着USB线估计不方便转,推荐用数传)

APM自动根据你的GPS坐标读取自带表格中的磁偏角。一般不需要自己搞磁偏角。

网友:
罗盘 校准  正 反舵 校准

网友:
内哥们 好好检查你的apm是2.52还是2.6 的 2.6里面没罗盘 要外接

网友:
仔细检查

网友:
必须要重新校准罗盘一次,而且各项数值要高于-150低于150,超过也无法解锁
最好加速度计也重新校准一下
如果出来的罗盘校准数值永远超过上述数值,请检查你校准方法和硬件是不是有问题了

我有碰到过罗盘硬件问题的apm,罗盘永远校准不能,进命令行自检罗盘不通过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刷回2.91版本,全部重新校准一边,可以解锁以后,然后再刷回3.01就可以解锁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