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600E DFC 使用 LiFe 2S接收电问题。。。。。。。。。。。。。。。。。。。。。。

楼主(2013-10-29):
新入了亚拓 600E DFC, 配置如下: Futaba 6028SB接收, Vbar三轴, 原配DS615×3, DS655舵机,BEC 6A。 现在用2S锂电(LiPo)做接收电, 一切正常。
查了相关数据, 发现6208SB工作电压至7.4V, Vbar 工作电压至8.4V, 舵机工作电压是6.0V。 想换下锂接收电和BEC, 用2S 锂铁(LiFe)电池直接给设备供电。
2S锂铁的标称电压是6.6V, 充满是7.6V。 因电压偏高, 所以还没尝试。 请教了坛内高人, 回答说这种配置可以直接使用2S 锂电或2S锂铁做接收电, 都没有问题的,并且已有实际使用经验。
我新上的600, 实践和经验都很少, 还想听听各位的意见和建议, 谢谢!

网友A:
尽管用,不需要bec了,一直在这样飞,7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管用,不需要bec了,一直在这样飞,700的

您是说用2S锂电, 还是2S锂铁电池?

网友:
加个BEC可能更放心一点吧

网友B:
我已经换用2SLIFE直驱了。2楼的兄弟就曾经因为BEC问题20米高度自由落体,700摔了2K多。

网友:
电压没问题,不过要注意电量的问题.锂铁电说没就没了.

网友:
当时是LIFE了!!!6.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换用2SLIFE直驱了。2楼的兄弟就曾经因为BEC问题20米高度自由落体,700摔了2K多。

悲哀的往事莫提啊!!!问题的原因是缓启动!已经查明~~~日~没开3D  油门空中推了个最低~结果~~~

楼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直接用2S LIPO 做接收电, 去掉了BEC, 一切正常! 不用锂铁电池了。

网友:
不折腾了,买个好点的里电什么事都没有了

网友:
换高压舵机2s锂电直驱吧    低压的用2s life直驱也成  插头建议用xt60  不要用舵机插头之类 飞机调试好建议接收机陀螺仪插头全部热熔胶点住防松

网友:
从接收机7.4V参数看是不行的,但你实践中可以用也是可能的,可能是厂家留了余量。就好象控电厂家一直说用3S锂电有风险,但那么多年也没问题。

但我个人意见是大机子不要冒任何风险,如果出了问题,炸鸡损失1-2千是小事,打到个人或者豪车之类的就很麻烦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锂铁没有问题,我600EFL PRO也是这么飞,DS610比较耐高压,DS650不太放心因此加了根亚拓的双向降压线,飞了N多起落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