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套机+航拍设备供电方案汇总

楼主(2013-10-29):
耗电设备详情:(F550套机+H3-2D云台+DJI 5.8G图传+狗3+NAZA V2+iOSD MINI+BTU蓝牙模块+D10 1002接收机)

供电方案1:主动力电源 4S 5200MAH 25C(供电给 F550+NAZA V2+iOSD MINI+BTU蓝牙模块)
                副拍摄电源 3S 2200MAH 15-20C(供电给 H3-2D+DJI 5.8G图传+狗3)

供电方案2:主动力电源 4S 5200MAH 25C (供电给设备详情中的所有设备)

方案交流:请飞F550的疆粉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列举一下各自的供电方式,给以上2种供电方案做出自己中肯的评判,为后来的疆粉们提供一个最优化的供电参考。先代表后来的疆粉谢谢各位大师不吝赐教。
近期研究F550套机供电方案,咨询了各方面专家,综合各位魔友意见,配置如下:

供电方案3:主电源 4S 5200MAH 25C
                副电源 3S 850MAH 20C

网友:
单独供电最靠谱 增加很多重量
共用电变压还好 增加重量少 不过相对来说没单独供电靠谱

网友:
方案1最安全,互不干扰

网友:
推荐一块电池 续航时间和重量有很大关系的 一定要2快电池的话 推荐用3S 小点的电池。

网友A:
f550鸡肋机型

网友B:
我只用的一块电池,5200  3S 11.1V
用的NEX5,还有一个HDMI转VGA的小盒子,这个东西需要5V供电,我插到接收机的第九通道供电

网友:
我觉得还是单独供电比较安全..互不干扰

网友C:
建议图传云台单独供电,不要占用动力电。2200稍微大了,我用的是1200的,准备了3组

网友:
悄悄的告诉你,图传用2s400毫安电池就可以供电半小时了

网友:
图传强烈建议,3s1350毫安的电池,我就是跟你1的一样,2200的有点大了,1k左右的最靠谱

网友:
供用电源就好了,可以减轻不少重量,也不用这样麻烦,f550空间有限阿!
顶多再买一块 自动稳压模块12V输出电压可调自带滤波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f550鸡肋机型

别玩啦EVO就说550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的一块电池,5200  3S 11.1V
用的NEX5,还有一个HDMI转VGA的小盒子,这个东西需要5V供电,我插到接收 ...

求F550挂5N的详细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玩啦EVO就说550鸡肋

你玩了就知道了,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网友:
能留空多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一般的山寨云台。

F550+naza V2+GPS+天9+格式11.1V 5300电池+绿联HDMI转AVI转换盒+几百块的图传 ...

留空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留空多久?

低空悬停可以15分钟。设置的3.7V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图传云台单独供电,不要占用动力电。2200稍微大了,我用的是1200的,准备了3组

三组同时上天吗?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550还能把5N带上去

网友F:
请求大神帮助啊 买了  DJI F550 风火轮 Flame Wheel 整机 + NAZA-M Lite 含GPS
但大疆官网里的说明书内容也太少了 还有视频也是很简单的焊接之类。。
想知道里面东西怎么放位置 怎么连接。
动力接口 大疆是不配T头子的吗?袋子里只有两根线
还有好多好多问题  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求大神帮助啊 买了  DJI F550 风火轮 Flame Wheel 整机 + NAZA-M Lite 含GPS
但大疆官网里的说明书内容 ...

哈哈 你找对人了,我的F550都是自己一手焊接安装调试的,你问的问题比较笼统。DJI官网有比较详细的安装图解,不明白的可以咨询我。飞控安装要找机架中心点,要注意箭头向前。其他件安装注意机体平衡。不建议用T头,现在都是TX60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你找对人了,我的F550都是自己一手焊接安装调试的,你问的问题比较笼统。DJI官网有比较详细的安装图 ...

可以加你QQ不 想更多的咨询1228564513

楼主:
你今天晚上安装吗?都是DJI的魔友,F550套机我也在用,技术支持到你爽飞!

网友:
我只用的一块电池,5200  3S 11.1V
用的NEX5,
我觉得你挺牛的,用的什么云台哦

网友:
想知道里面东西怎么放位置 怎么连接。
你完全可以让卖家把主要的给你焊接好,剩下不用焊的自己慢慢接,有视频可看,不是只有说明书的,连调控的都有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今天晚上安装吗?都是DJI的魔友,F550套机我也在用,技术支持到你爽飞!

可不可以拍点你们的布线安装摆放位置这些图来看看呢

网友G:
感觉方案1比较好,但是3S 2200是不是有点大?感觉3S 1200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不可以拍点你们的布线安装摆放位置这些图来看看呢

布线都在下层板上拍不了,建议先不用3M胶粘,插好各连接线了再根据各设备设备线的长度布局。只需要注意飞控要居中,接收机要远离动力电源线。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方案1比较好,但是3S 2200是不是有点大?感觉3S 1200足够!

1200 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0 不错了。

主要还是看自己对时间上的要求

网友:
我是新手,我想入个F550,挂GOPRO航拍  加图传什么的,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H:
我是刚接触多旋翼的,我的也是550   NZV2 IOSDMINI 蓝牙模块 5.8的图传  关键我挂的是两轴无刷云台(微单),用的是4S 5200的电池,不知道我的这个怎么样 请大家点评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是刚接触多旋翼的,我的也是550   NZV2 IOSDMINI 蓝牙模块 5.8的图传  关键我挂的是两轴无刷云台(微 ...

你是550套装?
刚开始就挂微单?不知道以前有没有飞行经验呢?
建议你图传和云台仪器供电,用一个3S 1200的电池
飞行器独立供电。
注意起飞重量,最好不要超过550的最大承载能力,否则有安全隐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是550套装?
刚开始就挂微单?不知道以前有没有飞行经验呢?
建议你图传和云台仪器供电,用一个3S 12 ...

但现在已经很重了呀  如果用两组供电   就更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但现在已经很重了呀  如果用两组供电   就更重了

你现在是550挂微单,原装动力 用4S 5200的电池,
加上NAZA M V2+IOSD Mini+Bluetooth+5.8图传

如果我没说漏什么的话,你现在的起飞重量是多少?

飞行时间是多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现在是550挂微单,原装动力 用4S 5200的电池,
加上NAZA M V2+IOSD Mini+Bluetooth+5.8图传

不是原装电机   用的朗宇的2216电机   现在能飞7  ,8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原装电机   用的朗宇的2216电机   现在能飞7  ,8分钟

你可以参照一下我之前 给客户做的一个机器:

DJI F550机架,电机、电调、碳桨,客户全部要求用T-MOTOR的,飞控是DJI的 NAZA M V2

电机:MN3110 7000KV
电调:30A OPTO PRO WHITE
碳浆:TM1040
云台:Tarrot T-2D
摄像:Go Pro3 Black
主电:Thunder Power 6S 8000mAh 30C
附点:Thunder Power 3S 1200mAh 20C

测试飞行时间大约是20分钟,平和飞行无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