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汽油的请进!

楼主(2013-10-29):
我是个菜鸟,想请教下汽油机的CDI点火电池和接受电池都是用的什么样的电池,又以什么样的方式供电!一直蒙圈中!见笑了!

网友:
电压合适的镍氢或者铁锂电池吧

网友:
要玩四冲程啊

网友A:
菜鸟的话还是不要上汽油机,想玩油机的话,先从甲醇开始,一定要有老手带,一定买进口发动机,最好再用进口燃油,这样你才能体会到油机的乐趣。

网友:
有专门的高级电源卖,买2个电源分别给接收机和点火器供电,用1000-5000毫安2S电池都行。不怕死可以一个电源给两个同时供电~6V就行

楼主:
接受机及舵机用电调供电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菜鸟的话还是不要上汽油机,想玩油机的话,先从甲醇开始,一定要有老手带,一定买进口发动机,最好再用进口 ...

所谓的一定,暴露了你的无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一定,暴露了你的无知

那还是请您这个什么都懂的小聪明给楼主指路吧。很难想象,玩国产发动机,再没有老手带,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菜鸟的话还是不要上汽油机,想玩油机的话,先从甲醇开始,一定要有老手带,一定买进口发动机,最好再用进口 ...

反对,我绝对新手,我的94050买的二手,都没深想,油针调的一塌糊涂,自行潜水,搞定,现在嗷嗷叫,炸掉5架泡沫机后,刚会起降,直接入汽油机,胆识,悟性,运气很重要,每个飞机的结局不都是炸吗,保证安全前提下,我支持国货,便宜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对,我绝对新手,我的94050买的二手,都没深想,油针调的一塌糊涂,自行潜水,搞定,现在嗷嗷叫,炸掉5 ...

好吧,你们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对,我绝对新手,我的94050买的二手,都没深想,油针调的一塌糊涂,自行潜水,搞定,现在嗷嗷叫,炸掉5 ...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对,我绝对新手,我的94050买的二手,都没深想,油针调的一塌糊涂,自行潜水,搞定,现在嗷嗷叫,炸掉5 ...

掉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菜鸟的话还是不要上汽油机,想玩油机的话,先从甲醇开始,一定要有老手带,一定买进口发动机,最好再用进口 ...

一定买进口发动机,最好再用进口燃油,-------国产的三叶发动机也不错,调试好工作很稳定的。燃油我用MCN 10%
的3年,20升烧光,还不错,我的发动机是三叶52

网友(2014-06-11):
我支持国货,便宜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请您这个什么都懂的小聪明给楼主指路吧。很难想象,玩国产发动机,再没有老手带,会是什么结果。

进口发动机就安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口发动机就安全吗,

模型本身就有一定危险性。进口发动机只能保证更好调(甚至不用调),更稳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定买进口发动机,最好再用进口燃油,-------国产的三叶发动机也不错,调试好工作很稳定的。燃油我用MCN ...

3年才20升?飞的也太少了。
我用小日本15级还得一年20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3年才20升?飞的也太少了。
我用小日本15级还得一年20升呢。

深圳已经没有场地飞油动飞机啦,悲剧啦

网友(2014-07-11):
6v 镍氢电池,   汽油机玩顺了就好,  就怕癌症

网友(2014-08-30):
汽油机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