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大神请科普

楼主(2013-10-29):
想把静态模型改动,手头有天九遥控,不知怎么才能控制两个电机。如果要改,买个波箱,两个有刷电调就行吗?遥控该怎么设置?谢谢,qq:10947658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电调驱动两个电机就行了,如果是微型的小车也可以买到微型电调

前辈,我有3S电池,玩飞机的装备,也看过您不少视频。有啥新手推荐吗?就是静改动一般玩玩,飞机飞的时间短,正好带个坦克一起去操场玩。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有3S电池,玩飞机的装备,也看过您不少视频。有啥新手推荐吗?就是静改动一般玩玩,飞机飞的时间 ...

静改动工程大很麻烦,不如进个henglong的坦克,先上上手,然后慢慢改装,也挺好玩儿的;
我也是觉得飞机玩的环境要求太高,所以坦克玩起来更爽,天气好的话,开上车带着小坦克找片树林玩会儿,节能环保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有3S电池,玩飞机的装备,也看过您不少视频。有啥新手推荐吗?就是静改动一般玩玩,飞机飞的时间 ...

4楼正解,学校工具不全又不方便,还是搞套HL比较省心省事
静改动想弄好,要费不少精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正解,学校工具不全又不方便,还是搞套HL比较省心省事
静改动想弄好,要费不少精力的

谢谢各位,我感觉是加个波箱电调就能开。看来想简单了,再潜水学习学习,真正入的时候再来请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楼正解,学校工具不全又不方便,还是搞套HL比较省心省事
静改动想弄好,要费不少精力的

兄弟,你那个虎式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那个虎式怎么样了?

唉,最近事情多起来了,就剩那个冒烟的优化还没搞定,别的基本完工了
但是也还没有总装,准备简单涂装一下之后一起总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感觉是加个波箱电调就能开。看来想简单了,再潜水学习学习,真正入的时候再来请教。谢谢

想开起来简单,但是还有别的功能呢,炮塔要动吧,模拟发炮也要吧,弄来弄去,越高越复杂,学校又不方便
所以还不如弄个简单的成品先玩玩,以后有机会了再慢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开起来简单,但是还有别的功能呢,炮塔要动吧,模拟发炮也要吧,弄来弄去,越高越复杂,学校又不方便
...

恩,其实就是能动就行,开始还没想那麽多,炮台呀声光呀之类的。这几天潜水看了几天,发现这个坑也不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其实就是能动就行,开始还没想那麽多,炮台呀声光呀之类的。这几天潜水看了几天,发现这个坑也不浅。 ...

确实如此

网友D:
禽兽的贴子特来一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禽兽的贴子特来一顶

哈哈,欢迎,等真正闹上坦克先通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