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4刷固件后。。。。。。。。。。

楼主(2013-10-29):
飞控限高想飞更高点,就刷了723固件,结果wifi没了输出。
只能刷回来,原来的固件不知道版本,刷了805固件。
后;出现了异常情况。
上电后几分钟红灯3闪变成白灯慢闪,
飞控温度也很快变得烫手。
wifi连平板参数一切正常,只是没有起飞高度却不断增加
到底啥问题

网友:
发烫好像是通病!!

网友:
白灯以后  电流 巨大  模块就要 发 热  白灯 要 重新上电  如果还不 行就 有问题了 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回去再试试

楼主:
回来试了,发现姿态角严重错误,水平状态下显示右117,俯68
罗盘清零后效正,白灯出现推迟很久,原来6,7秒后出现,推迟到40几秒
但还是会变成白灯慢闪,
没有起飞但高度慢慢升高。
还有电压显示7.6V,其实电池还有12.4V
但是飞控没有低电压报警,在白灯出现前一直红灯3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来试了,发现姿态角严重错误,水平状态下显示右117,俯68
罗盘清零后效正,白灯出现推迟很久,原来6,7秒 ...

请问姿态角度在那里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姿态角度在那里看?

我有X4;所以就有Wifi模块,所以就可以连接地面站,就看到数据啦

网友:
好像,先找相应版本刷一下才是正道吧,一人瞎折腾,一群人瞎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