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十分头痛的事情,如何解决??

楼主(2013-10-29):
弄到松下伺服2套,但是驱动器电压是三相200v的,但是家里那来的380三相的电源啊,看来在家里玩伺服受局限啊。

                     方案一,直接拿变频器输出三相200V接伺服驱动器?
                     方案二,直接拿变频器输出三相380V再接380V的变压器再输出三相200V接伺服驱动器?
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
这方面是小白了,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你一定看错了,不可能有200V三相输入的驱动器,只有380输入出 200 或者 输入220输出200的

网友:
把三相的整流改成单相的就行了

网友A:
多少KW的?什么型号的?如果2.2kw以内的,单相电任意接两根就行了,伺服的基本原理是把交流电先整理成直流电(不管你是单项还是三相它都这么干),供给模块,再由模块逆变成三相交流电,驱动部分其实和变频器一个道理,就是控制部分比变频器先进的多

所以只要功率不超过2.2好像最高3.7kw以内,都可以用单项电的,目前知道的只有安川的sgdb系列有缺相检测

网友:
那变频输出 接伺服 这你也想得出 ?

网友:
头疼?吃止疼药呗

网友:
在日本,相电压一般是110的,线电压就是200了,不过这个200就可以直接用220的,只不过是单相的了,应当也能用的,如果有缺相报警的话,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少KW的?什么型号的?如果2.2kw以内的,单相电任意接两根就行了,伺服的基本原理是把交流电先整理成直流电 ...

标准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答案!

还要降功率使用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小白,想入CNC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KW的?什么型号的?如果2.2kw以内的,单相电任意接两根就行了,伺服的基本原理是把交流电先整理成直流电 ...

驱动器的型号不详,电机是松下的400伺服电机。改天我接220的四一下。

网友:
学习了相关的知识。好问题,引来好回。

楼主:
今天有空我把照片附上,供大家一起研究.

楼主:
我把图片贴上,大家帮我看看,220v 怎么接的。

网友A:
L1 L2 L3三个端子任意接入两根220单项电就ok了,R T是控制电路电源接入端口,也需要接220V单项电,如图上所示,只需要给L1 L3接入220V单项电即可,跨接线驱动上都已弄妥,剩下的就是接电机编码器线,和电机动力线了,下份说明看看,伺服的uvw相序是有严格要求的,不能错接,要不电机励磁会报错的

如果实在搞不定加俺Q:15666951聊吧,我对松下的伺服不熟,不过这个应该是A4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 L2 L3三个端子任意接入两根220单项电就ok了,R T是控制电路电源接入端口,也需要接220V单项电,如图上所 ...

终于碰到高手了,谢谢了

网友:
有的伺服功率电源部分不能只接两根线,需要把L2和L3连在一块

网友C:
这个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