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坛友请教一个关于机械主轴箱问题

楼主(2013-10-29):
此主轴箱是机械上的,之前做出来,都没问题,但是后来做了个噪音很大,箱体温度高,等问题.
请坛友帮我详细分析一下,是否是轴承问题,还是润滑油有问题.  ...
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般电机里也是有轴承为什么不用加润滑油,那么为什么主轴箱要装润滑油,装百分多少合适??

楼主:
请各位给点宝贵的意见,指导指导在下.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各位给点宝贵的意见,指导指导在下.谢谢各位.

电机的一般用密封式轴承,加油脂就行了,使用寿命有限。机械的主轴箱多用开敝式或半密封的,用机油润滑,因有流动性,所以润滑和散热条件都较好。加油-般浸过轴承四分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一般用密封式轴承,加油脂就行了,使用寿命有限。机械的主轴箱多用开敝式或半密封的,用机油润滑,因有 ...

谢谢,但是这种寿命能达多少年呢? 轴承跟润滑油该用什么的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一般用密封式轴承,加油脂就行了,使用寿命有限。机械的主轴箱多用开敝式或半密封的,用机油润滑,因有 ...

寿命能达到3年-5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寿命能达到3年-5年吗?

多用30号机油。寿命与很多因素有关,一台车床的主轴箱如按正常使用,十年八年绝对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用30号机油。寿命与很多因素有关,一台车床的主轴箱如按正常使用,十年八年绝对沒问题。

是不是用多少号的机油也跟油封有关系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多少号的机油也跟油封有关系吗 /

跟负载,转速,环境温度等有关糸。先确定了机油才有油封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负载,转速,环境温度等有关糸。先确定了机油才有油封之说。

兄弟 谢谢你

网友(2014-12-22):
先确定了机油才有油封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