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玩一次BB响就掉了

楼主(2013-10-29):
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大家玩车时BB响(也就是低压报警器)容易丢失吗?

2S电池 +  飞速达3650-3215KV配好盈70A电调可以跑多快?

比120A电调要慢多少呢?

网友:
话说 这玩意是耗材 多买才是!

网友:
找个地方   魔术贴伺候

网友:
我是用扎带扎在电池线上的,BB上都有塑料薄膜,扎带轻轻穿过绑在线上就行,跑啦N次都没掉,怀着用魔术贴粘在横梁上(哈哈,我也不知道呢玩意叫什么)

网友(2013-12-13):
绑好了就不会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