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 四旋翼机 混控

楼主(2013-10-29):
apm2.5 四旋翼,用天地飞7控制,如何混控,五种模式切换?
四旋翼用什么机型 直升机还是固定翼?

网友A:
用固定翼模式。摇杆控制的四个通道不需要任何混控。

5通道的6段开关的设置方法,自己搜索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固定翼模式。摇杆控制的四个通道不需要任何混控。

5通道的6段开关的设置方法,自己搜索帖子。

好的,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