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轴550机架,玉兔2调试问题

楼主(2013-10-29):
原来用的450四轴架子,朗宇A2212电机,天行者20A电调,1045浆,玉兔2飞控,原配GPS,飞的很好。现在换了550架子,电机换了朗宇新的X3108S电机,1245浆,电调、飞控等都用原来的,用飞控默认设置,电调输出选推荐的400HZ,四个电机会不规律的抽搐,无法离地,把电调输出改为330HZ后情况好了不少,偶尔会抽一下,但四号电机经常会突然失去动力,参数调了很多遍都没有用,电调温度很低,应该不是电流不足的原因。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桨可能产生了上下共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可能产生了上下共振了。

谢谢,后来发现确实是浆的问题,光配了平衡,没注意调浆的水平,调整后就稳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后来发现确实是浆的问题,光配了平衡,没注意调浆的水平,调整后就稳定了。

请问你的兔子定高稳吗。 罗盘干扰大吗?

楼主:
定高还算好,刚装了超声波2米以下非常稳,罗盘效果不是很好,定点的漂移范围很大,自动返航到解锁点后会绕很大的圈盘旋,设了磁偏角也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高还算好,刚装了超声波2米以下非常稳,罗盘效果不是很好,定点的漂移范围很大,自动返航到解锁点后会绕很 ...

和我兔2~~的一模一样~~!

楼主:
看来是兔子的通病,希望出新固件能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