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小的甲醇发动机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楼主(2013-10-29):
这是我昨天参观一家模型厂的时候用手机拍的照片,有点模糊。这款发动机还是OS的呢,不知道是多少级的呢?大小只有一个烟盒的宽度。

网友A:
哇,这个多少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这个多少级

我也想知道。。。。。估计在10级左右。

网友:
我用过三叶9级的

网友:
我有个5级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三叶有台跟这个差不多的~有可能比这个还小~

网友:
hsp有卖1:16的油动车,引擎也是很小的

网友:
250级的油直都有呢,估计比这个还小

网友B:
这是OS的经典小发动机,好像0.49CC,我都忘记了,很早以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OS的经典小发动机,好像0.49CC,我都忘记了,很早以的东西

嗯,是比较早期的发动机。。

网友C:
应该不是OS的,     应该是CS的

网友D:
这个算大的,你看看美国的cox,我学长把发动机当作钥匙链的装饰呢

网友(2014-03-01):
太小了!看不見!

网友:
在哪?怎么都找不到?

网友:
我飞过cox010级的飞机

网友:
这个不算小的

网友(2014-04-01):
比大拇指大不了多少的都见过,TB上都有卖的

网友E:
我这有个0.49  发条启动的  没有排气管  已经改8号热火头  好启动

网友:
一直想弄个小的

网友:
这台发动机好可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算大的,你看看美国的cox,我学长把发动机当作钥匙链的装饰呢

有情趣

网友(2014-06-26):
长见识了

网友:
不算罕见了

网友:
这好像是15的吧

网友(2014-12-07):
三叶有台06的发动机

网友:
我有台CS的 和这个一样排气管也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个0.49  发条启动的  没有排气管  已经改8号热火头  好启动

怎么改的火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怎么改的火头?????

钻头把原来草帽头打掉  然后攻丝   原来的草帽头找不到

网友:
这样做补影响压缩比吗/???

网友:
我也有与个这个发动机  介绍下使用技巧 想发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OS的,     应该是CS的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钻头把原来草帽头打掉  然后攻丝   原来的草帽头找不到

这样不是破坏了原来的压缩比了吗!!!!

网友:
我手上的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