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飞控和接收机的公对公舵机线是几芯的,有影响吗?

楼主(2013-10-29):
如题,飞控和接收机之间的连线,wkm送的线太短,不好布线,那个线是30芯还是60芯?两者使用影响大吗?

网友A:
买个30cm的舵机线就OK

网友B:
一般30芯的即可!
自己把拧到一起,一样做到绞合~!

网友B:
60芯的,略粗,插端子里有点小吃力!
虽然,我也经常用这个做延线长用。

楼主:
公对公的带绞合的30cm的60芯舵机线某包根本没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