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跑偏啊,怎么办?

楼主(2013-10-29):
精灵跑偏啊,怎么办?我现在一直还是带着桨跑,不会是桨的原因吧?

网友:
校正下浆平衡吧,30元左右买个简易的。

网友:
楼主您好,建议您做一下各项校准,如果还有问题您可以加我的QQ:2355602804.

我会协助您。

网友:
赶紧校准

网友:
要淡然,跑偏不是病,要看跑多少。

网友:
dji技术支持2又调皮了!!各项校准

网友:
各项校准
…正路

楼主:
我只知道指南针校正,还有别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指南针校正,还有别的吗?

在调参软件里还有基础校准,高级校准。

楼主:
哦 谢了 我还从来没有连接过电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指南针校正,还有别的吗?

1校准imu
2校准指南针
3校准下遥控器,看是否有偏舵

感度使用网站推荐的感度,如果还是跑偏,怎么可能还跑偏!!!???

楼主:
啊 那么多啊 技术含量高吗 拍搞不好  谢谢了

网友A:
簡單的先做(指南針校準)!如無效果再試著把gps往反方向調整一點,
再無效、高級校準、基礎校準、imu校準

网友(2014-11-16):
引用 网友A:
簡單的先做(指南針校準)!如無效果再試著把gps往反方向調整一點,
再無效、高級校準、基礎校準、imu校準{:1 ...

大疆调参软件驱动装不上去  怎么弄

网友:
由于大量出货,我们出厂都不做检测了,你们自己做好各项校准。什么?出厂前每台机器老化测试?别开玩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