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电源求助

楼主(2013-10-29):
目前用a6+保姆,电源是hp服务器的,了电源自带风扇,噪音大,想换一款无风扇的,大家推荐一下。目前保姆主要冲3s2200和3s800的电池,最大电流2.2,保姆一个单元接两块,电池较多,

网友A:
是不是风扇不行了?换个风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风扇不行了?换个风扇试试.

就是嫌风扇太吵了,而且觉得风扇没必要,充电最大才2.2算下来应该用不了多大功率

网友:
到了那个功率都带风扇的,好像20A以下的才有不带风扇的。劝你还是忍了吧。

网友:
内容 这两个看你喜欢那个http://a.m.taobao.com/i20232046183.htm?ttid=eguc01&show_id=8190116还有这个 http://a.m.taobao.com/i18419834068.htm?ttid=eguc01字数

网友:
2.2A 可不要风扇! 想加风扇就换个磁浮的!静啊......

楼主:
确实是,要是800和2200的一起冲,我都是0.8a,更没必要风扇的电源了,还是安静些的好,我那个应该是12v40a的,浪费了,我觉得a6用不了这么大的

网友B:
直接把风扇插头拔了P问题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风扇插头拔了P问题不会有

拔了,没问题?还得拆电源

楼主:
淘宝那种明伟12-15a也带风扇,要是智能些也可以,达到一定温度风扇启动

网友:
去电脑市场,比着你拆下来的买个好点的就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那种明伟12-15a也带风扇,要是智能些也可以,达到一定温度风扇启动

我用的就是明伟16.5A的,确实是温控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明伟16.5A的,确实是温控风扇。

1a充电风扇启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a充电风扇启动吗

不启动,2A充2个3S冬天都不启动。

网友:
还是有温控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