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人曾经问过的问题

楼主(2013-10-29):
问一个曾经有人问过的问题:下载的纸模型图纸,PDF文档的,真实图纸远比A4幅面来得大。
我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有人可以用什么办法,让电脑自动将大图纸分割成若干张A4幅面的图纸输出。
知道方法的请不吝赐教!或者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的链接也行!
谢了!

楼主:
没有人理我呢!
看来需要很大耐心。我等!

网友:
VGY8003渔船图纸,总计有:总布置图2张,型线图1张,基本结构图2张,肋骨线形图1张。除了肋骨图是1:25的,其余的都是1:50的。
船总长40.425米,宽7.0米。平均吃水2.9米,排水量370立方。  楼主的图纸是不是cad图纸?  是否可以卖我一份    拜托   712310587

楼主:
回楼上的,是船厂的蓝图。

网友A:
用photoshop(PS)可以
先做个A4模板
再一块一块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hotoshop(PS)可以
先做个A4模板
再一块一块套出来

感谢指点!可否说得详细一点?因为很少用电脑,现在看来不得不用了。
谢了哦!

网友:
不熟悉
你可以到打印店里
让Y头给你做

具体:
1、用PS做个A4的图片
2、把大图打开
3、拷贝A4图片
4、粘贴到大图上
5、移动到左上角
6、用标尺上下左右标好格子
7、移动A4图片到心的位置
8、直到大图上A4的方格画好
9、分别剪切、标好名称、存图
10、分别打印

楼主:
感谢指点,我明天就去操作一下,看看Y头好用不。

网友:
顶一个,拿分走人

网友(2014-02-21):
比例不会改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