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技术支持

楼主(2013-10-29):
我用jrx11控,WKM飞控,开控后加电掰杆后电机不转,重试接收机指示闪一下就灭掉,反复几次掰杆不转。十分钟上楼重试一切恢复正常,电机转动正常。请您指教。

网友A:
你好,请按以下几种方法检查
1.遥控器,遥控器微调是否有动过?
2.连调参,看遥感对应的滑块是否能实时反映,是否有延时、间断。跳舵的现象。
3.确定接收机是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按以下几种方法检查
1.遥控器,遥控器微调是否有动过?
2.连调参,看遥感对应的滑块是否能实时反 ...

您好!感谢您的指导,按您的三条检测都正常。在原场地(网球场内一年前曾常在此飞,从未发生异常,见视频,http://www.tudou.com/v/nk0gd2TjD8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掰杆后电机启动,加油电机加速,几十秒后接收机灭,收油失控无法断电,幸好还没起飞,怕浆伤到自己,直到电耗完才断电(需要说明一点:此次飞没安装GPS和LED,在网球场外飞一切正常)。回家检测一切正常,拆掉螺旋桨回到网球场再试,故障重现,立刻拿到网球场外试一切正常。请您指教。以上所有过程都是在“姿态模式”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