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器和4.3寸屏共用3S 2200毫安没问题吧?

楼主(2013-10-29):
这2个并联一块电池可以吧?

看了大家的回复,我了解了,等回来上连接图

----------------------------
经过测试,行,可以,也比较稳定,由于手机丢了,所以没拍照

网友:
发来我帮你测试一两年告诉你。

网友:
这显示器耗电量小。

网友:
完全没问题,都是小功率设备也不互相干扰的

网友A:
貌似都是共用电的吧?  有人分开么?  顺便问问,T6双接收是不是只要两个接收机都对过码,就可以同时用了? 还是只能一次用一个,换接收要重新对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都是共用电的吧?  有人分开么?  顺便问问,T6双接收是不是只要两个接收机都对过码,就可以同时用了? ...

可以好几个接收同时用

网友:
没问题,2200的够你飞半天了。

网友:
用两三个小时不成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我一直这么用!

网友:
绝对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