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D10的大大请进

楼主(2013-10-29):
  请问各位大大 D10 用 几S的电池  C数有要求吗   电压有要求吗   还有电池仓的尺寸  本人买的D10在路上  烦请各位大大抬起您那双尊贵的手,敲几个字   给小弟一点建议  拜谢

网友A:
一般卖家那就有锂电池呀,3s    2200ma   11.1v   8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卖家那就有锂电池呀,3s    2200ma   11.1v   8C

需要降压吗

网友:
只需要搞懂是不是3S供电就行了

网友:
我用的是75块钱的那个蓝色

网友:
3s就行,最好+降压线。c数无要求。注意大小,电池盒要能放下才行。
其实普通镍氢充电电池就挺好用的。锂电容易大肚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降压吗

不用,我的直接用,注意没电了,充电就行了

网友:
用的3S,很好用,控上电压有显示,降了一格就可以充。

楼主:
谢谢 以上摩友的回答

网友B:
3S,2200的大都装不进去,而且一般都是T头也不好装,找个1000 850的废电池,JST头的,不关控飞个一天半天的没问题,不推荐控用电池盒,接触点太多,安不好可能会松动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2200的大都装不进去,而且一般都是T头也不好装,找个1000 850的废电池,JST头的,不关控飞个一天半天的 ...

有道理 谢谢建议

网友:
11.1 3S 10C的,最好是2个

网友(2013-11-29):
新手的路过,同问此问题。

网友:
如果可以外接电源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LZ是打算DIY控吗

网友:
我也刚入手一个D10   摸索着呢    买控是买了电池11.1V2200mAh8C的   电池装在控上很紧几乎装不进去   真不知道店家怎么想的

网友:
用3s就可以了,里面有降压的,我用的是雷鹏的,还可以,标2600毫安,实测有2500,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