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波箱

楼主(2013-10-29):
我的虎换了减速波箱后摇控摇杆向右车向左走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馬達插頭左右互換

网友:
把两只马达的电机+-线都倒个!

网友B:
哪有减速波箱卖?兄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插頭左右互換

左右互换后向前推又往后走了.

网友A:
二個馬達紅黑线反轉駁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吧,回答不了用该去幼稚园寻找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减速波箱卖?兄弟,谢谢!

TB搜坦克波箱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個馬達紅黑线反轉駁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有减速波箱卖?兄弟,谢谢!

我有组全金属钢齿轮的减速

网友:
马达左右颠倒了?

网友:
樓主這部應該是MATO 全金屬虎1坦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组全金属钢齿轮的减速

能放在hl坦克上使用吗?短我的照片看看吧,兄弟,谢谢了!

网友:
我是来看土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哪有减速波箱卖?兄弟,谢谢!

这些个所谓的金属波箱,不如直接用我制作的钢齿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些个所谓的金属波箱,不如直接用我制作的钢齿轮

你的意思是齿轮轴承都是钢的?我现有的波箱已经是钢齿轮了啊。

网友:
没有钱。。。。。。。。。。。东西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齿轮轴承都是钢的?我现有的波箱已经是钢齿轮了啊。

他說的應該是田宮豹二钢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說的是田宮豹二钢齿轮

得多少两银子?田的东西好像没便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减速波箱卖?兄弟,谢谢!

你是想换钢波?某宝上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齿轮轴承都是钢的?我现有的波箱已经是钢齿轮了啊。

那个铜套磨损很快的,然后整个晃动,必须要换轴承才可以,而这所谓的钢,确实是钢,但是A3料,很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个铜套磨损很快的,然后整个晃动,必须要换轴承才可以,而这所谓的钢,确实是钢,但是A3料,很差的

对,那个铜套磨损确实快,我已经换过一个了。。。

哪里有卖轴承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那个铜套磨损确实快,我已经换过一个了。。。

哪里有卖轴承的呢?

淘宝找宁波正大轴承,好多兄弟都是他那买的,而且波箱板你要括下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那个铜套磨损确实快,我已经换过一个了。。。

哪里有卖轴承的呢?

对了,别买了, 买了也没用浪费钱,不配,排骨的着套还扔在我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淘宝找宁波正大轴承,好多兄弟都是他那买的,而且波箱板你要括下孔的

一听括孔我就不寒而立啊。。。谢谢了兄弟,帮我解答这么多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听括孔我就不寒而立啊。。。谢谢了兄弟,帮我解答这么多问题!

这个是改轴承的,齿轮的全部材料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放在hl坦克上使用吗?短我的照片看看吧,兄弟,谢谢了!

这个不知道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改轴承的,齿轮的全部材料换掉

谢谢啦兄弟,我晚上就去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兄弟,我晚上就去搜!

这个是我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我改的

扩孔扩多大合适?效果怎么样?

网友:
轴承应该是内3外8,我改的是整个改,连轴都给改了,我的是内4外8

网友:
?qq-pf-to=pcqq.c2c,这个是视频,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