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fpv,在图传上很纠结,求过来人指点

楼主(2013-10-29):
控是富斯2.4g九通,2.4g的图传不考虑了。想入1.2g的图传,看了一下,可选的频率点比较多,应该可以避开干扰吧。是不是把编码方式设置成pcm抗干扰会好一些?
在视距内飞,估计不会超过500m,在这个基础上希望功率尽量小一点价格便宜点,求大神推荐一个。
我自己看到某宝上有个木壳子的1.2g图传,看上去不错,有用过的吗?求指点。

另外,还有不少商家出售图传模块,价格很便宜,1.2  2.4  5.8g的都有,不知道靠不靠谱?

网友:
创新科的5.8G 400MW在用不错,配三叶草发射天线足够了!

网友:
5.8G图传现在也便宜,没必要用1.2G的

网友A:
5.8图传有点小贵了,大功率不一定距离上的去,总觉的不太正,用起来不太放心,我现在用DEVO12S遥控器,柏通1.2G800mw图传,用H频道几乎不干扰,理论上是没有太大的,距离拉开,拉不开什么图传都有干扰,还有2.4G都是ppm不是p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图传有点小贵了,大功率不一定距离上的去,总觉的不太正,用起来不太放心,我现在用DEVO12S遥控器, ...

谢谢了,看来1.2g干扰的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看来1.2g干扰的问题不大。

恩,听人说理论上也不大

网友:
fs的2。4g控能用pcm编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