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咖啡] 玉兔II Y3 破处 试飞

楼主(2013-10-29):
玉兔II
HLG Y3机架
A2208 kv1260
15A电调
锁尾舵机  MD933

第一次试飞,感觉稳定性跟四轴差不多,转弯也不见得太灵活,也许是我动力配小了吧

试飞的时候是旧电池

FPV不是问题,但视频里的3.6mm镜头不够用,要换2.1mm的,要不然飞快了都看不到前面的路了

移动设备:http://player.youku.com/embed/XNjI3ODE2Mjc2

网友:
给咖啡顶贴!

网友A:
想知道一个平板+一个四叶怎么连接的

网友:
破处 试飞?没见到,

网友:
放寒假 我也想入手一个兔2

KK真的搞不定

楼主:
一体的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一个平板+一个四叶怎么连接的

显示器内置了分集接收机自动选择较强的信号实时自动切换,屏幕左下角的两个蓝色灯就是切换指示

网友:
咖啡的怎么也得顶一下

网友:
咖啡的顶一下!!

网友B:
什么电池这么差啊,刚起飞就报警了!

网友C:
咖啡,没装GPS?

网友:
加个壳吧

网友:
看了一回

楼主:
重点不在这啊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池这么差啊,刚起飞就报警了!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咖啡,没装GPS?

没装gp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显示器内置了分集接收机自动选择较强的信号实时自动切换,屏幕左下角的两个蓝色灯就是切换指示

其实你就是只装一根天线 效果也是这样好,这个监视器 内置接收机 电路纯净,效果比普通的好多了。分集部分其实作用不大,rssi电压都是不标准的,很难统一 有时候都是瞎跳。呵呵

网友:
求显示器关键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器内置了分集接收机自动选择较强的信号实时自动切换,屏幕左下角的两个蓝色灯就是切换指示

............................分集接收机~~~~~~~~~好高端

楼主:
试过了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就是只装一根天线 效果也是这样好,这个监视器 内置接收机 电路纯净,效果比普通的好多了。分集部分 ...

你说的没错,但这样配置更好,运气好的时候5公里都没什么雪花

网友E:
楼主用的Gopro吧,
飞的真不错。

楼主:
不是gopro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Gopro吧,
飞的真不错。

是山狗suptig

网友F:
咖啡啊   显示器 链接 仍我·······

楼主:
显示器

引用 网友F:
咖啡啊   显示器 链接 仍我·······

型号好像是RC701

网友:
2.8的可能就够了,2.1周围一圈多数情况会有暗影了,国产1/3ccd就这求样,1/4的更严重,我这还有更厉害的装备,包您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就是只装一根天线 效果也是这样好,这个监视器 内置接收机 电路纯净,效果比普通的好多了。分集部分 ...

请教这款显示器亮度在室外如何?是否值得970的价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好像是RC701

请教这款显示器亮度在室外如何?是否值得970的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这款显示器亮度在室外如何?是否值得970的价钱?

亮度和效果 都值了

网友:
很帅的机型啊,科幻感十足

网友:
好像报警了。

网友:
舵机是用来干啥的??

网友:
帅气的啊~

网友:
3轴没有四轴火,应该是载重不够,只有3个电机.如果上大电机,对舵机的要求又高了,很可能动作大点就扫齿.

网友H:
请问兔子的定高效果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兔子的定高效果可以吗

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