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小精灵,小白

楼主(2013-10-29):
高手看看,我的电机是不是有问题啊,带点尖锐的声音,还有就是有时候偶尔发出异音,说不上来,启动电机时候,感觉有一个桨比另外的三个稍微慢那么一丁点,飞高了,有点颤动,风力也不是很大!

网友A:
没看出来有什么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有什么不正常的,

谢谢,小白,觉得有异音就害怕  呵呵

网友:
很正常,没有任何问题,大胆玩吧

网友:
你说的那个有点尖的声音都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爽飞

网友:
应该没事,我的也有!!

网友B:
你的感度调的多少?

网友:
这声音,我听着很正常呀!

网友:
很正常,建议用网站默认感度,就很稳了,如果略有转向掉高的现象,可以将垂直感度及旋转感度提高至110%,目前我用的就是这个感度,非常理想

网友:
桨切风的声

网友:
很正常 ,我精灵的声音比你的还大~

网友:
声音很棒,放心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感度调的多少?

你好!请问精灵空载时感度怎么调比较合适??

网友:
貌似蛮正常啊

网友:
新手是吧!這聲音正常的!聽久就習慣了~電機用久後聲音會越來越沉!
預估是軸承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