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表 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3-10-29):
想买几个这样的表 不知道名字!谁知道呢?

网友A:
是不是像我这个电机上面的  右边 那个  中间的轴摇动 上面的机械数字显示  就像 计数器一样的 东西

调整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像我这个电机上面的  右边 那个  中间的轴摇动 上面的机械数字显示  就像 计数器一样的 东西

...

看不见你点击上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见你点击上有啊

就这个。。。。。。。。。。。。。

调整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