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刷完deviation固件,与华科尔六通接收机无法对频

楼主(2013-10-29):
DEVO10刷完deviation固件,与华科尔原厂六通接收机无法对频,我试了各种设置:固定ID码已经清零,按照通用模式,通道从6至10都试过,发射功率从10M到150m都试过,协议是采用devo,对频的位置一直显示“初始”,点击“初始”后,控开始对频,怎么都对不上,请前辈赐教!!

网友A:
接收机用短路端子清除固定ID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用短路端子清除固定ID码了吗?

我的华科尔 6通接收器 RX601,没有可以插短路端子的接口(BATT),不懂怎么清除,请指教!10通接收就可以

网友B:
这样啊,用一个牙签按住那个clear按钮,然后给接受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哈,我以前也这样,你要把对频码全部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用一个牙签按住那个clear按钮,然后给接受上电就可以了。

感谢指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