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电机的倒顺开关接线

楼主(2013-10-29):
我买了一台二手金星cj0625车床,买回来后全部拆开从新清洗,上油,上漆,拆完后把电机上的铭牌弄没了,倒顺开关也没了,今天买个开关,拿回来后不知怎么接线,请懂的朋友给看看。

a和c用万用表量是通的,b和d不通。

网友A:
是三相电吗?,我也有台车床,我那个的三相电的,买了个倒顺开关。直接一边三根火线进,另一边三根火线出来,接电机。

网友:
我那个和你的差不多,是铁壳子的吗?灰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三相电吗?,我也有台车床,我那个的三相电的,买了个倒顺开关。直接一边三根火线进,另一边三根火线出来 ...

是单项的。

网友:
电机有接电容运行应是单相电机吧,加QQ429665299

网友B:
你那个开关是三相开关,2相的火线和零线调换就反转了,开关中间转的接火线和零线,相邻的2个头子也就是你标注的那个接头,两边选一边接火线和零线,同高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开关是三相开关,2相的火线和零线调换就反转了,开关中间转的接火线和零线,相邻的2个头子也就是你标 ...

能帮画一下吗,你说的我看懂

网友:
边上的是电机的图吗?上面我说错了,单相电机反转不是调换火线和零线。电源进线220V2根线接右图上标注的2个点,上火下零。左图a和c接右图开关上你标注的零线,B和D接右图开关剩下的2个接线柱,3根出现都接一边。注:首先要确认右图a或c这个点和b,d有没阻值。

网友:
左图开关从上往下是B, D ,A(C),2边各3个点你任选一边,电源接你标注的那2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