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航拍求配置

楼主(2013-10-29):
各位多旋翼老大,我玩了一段时间直升机和固定翼,现在想飞飞四轴之类。请各位老大帮忙推荐下配置
要求:
1、用于航拍,画面能拍的清楚一点的设备
2、能定点悬停,GPS返航、失控保护等功能就行。
纯粹是个人喜欢,配置也并非要专业的,能玩的动,画质清楚就行。请各位老大报配置。

网友A:
6轴参考配置如下:
机架--- 飞越680或690机架
马达 ---- 恒力4822 390 (6PCS)
螺旋桨 ---- APC 1238 (6套)
电调 ---  铂金30A(6PCS)
图传 ---  5.8G 400MW
显示器---(支架 +接收)
飞控---NAZA V2
遥控器T8FG +6208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参考,希望可以帮到你~至于云台的话就自己考虑了,可以选择狗思。
如果四轴可以选择飞越的650或者异型机架或者其他~

网友:
画面清楚一点就行?这个标准比较模糊,需要好的画质,除了拍摄设备,还需要一个匹配的云台
抛砖引玉吧,大众配置说一套
naza lite +gps
飞越650
铂金30
恒力4225或者朗宇3508,电机可以更大点,不过貌似这两个就够用
apc1147或者1238
4s电你自选
飞越狗台或者499的山寨2轴
银狗3+

动力部分可以用4s或者6s都行,因为是航拍,建议桨用合适即可,虽然大桨可以提供更多的留空,但是也会降低整机的灵活,震动也会有所增加

网友B:
可以考虑我这一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4948
爽快的话可以打折。现在不限同城了。

网友:
坐沙发的配置不便宜呀!光控和飞空就够受的!

网友A:
呵呵,怎么说呢,这个控个人觉得还算OK吧 大概2400左右的样子,而且基本一控玩到底,至于飞控嘛,其实哪吒V2已经算比较入门的了~实在觉得贵,上LITE的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怎么说呢,这个控个人觉得还算OK吧 大概2400左右的样子,而且基本一控玩到底,至于飞控嘛,其实哪吒V ...

非常感谢,控已经有了。打算按这配置弄一个四轴

网友:
上个六轴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我这一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4948
爽快的话可以打折。现在 ...

不错额,很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轴参考配置如下:
机架--- 飞越680或690机架
马达 ---- 恒力4822 390 (6PCS)

一个机架都要1K  伤不起的神配置

网友:
飞越680的机架900小米,不喜欢6轴的话,4轴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