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发动机点着之后离合器上面的启动头是静止的还是跟转的

楼主(2013-10-29):
今天发现600N点着之后有异响,当时没在意,然后加油门,起飞离地,但是异响声变大了。于是降落观察,发现离合器上的启动头跟转,我印象中当启动器发动着飞机后这个启动头是不转的,因为离合器甩块里面有个单向轴承,我就有点茫然了,各位飞油机的大侠帮指点一点,如果正常情况之下是应该不跟转的,那这个问题应该出在哪里?这个启动头有问题还是离合器杯罩里面的轴承不顺滑。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期待解决的方案,离合器杯罩我已经拆下,其中有个大一点的,型号是6800Z的轴承确实有点不顺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网友A:
那个 轴承是单向轴承,主动方向与发动机转动方向一致,由于惯性问题,会跟着发动机轴一起从动,但是力道很小,可以用手捏住

网友:
是从动,不怎么受力的从动,而非主动,不知道我的解释能够理解吗

网友:
路过帮顶,顺便拿分。

网友:
是会跟着转的,因为再好的轴承也做不到零摩擦,不过如果是跟着飞速旋转就不正常了,慢慢的转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 轴承是单向轴承,主动方向与发动机转动方向一致,由于惯性问题,会跟着发动机轴一起从动,但是力道很小 ...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我准备把离合器杯罩里3个轴承全部换掉试一下,如果是因为从动而转动的话应该不会对飞行产生什么影响。谢谢了

网友:
动,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我准备把离合器杯罩里3个轴承全部换掉试一下,如果是因为从动而转动的话应该不会对飞行 ...

那几个轴承每一次拆发动机我都会取下来检查下,但是都没换过
基本不会坏,因为不怎么受力!

网友:
这个的确是跟着转的,我印象太深了!虽然没有力量,但是就是这个毫无力量的轴,曾经把一根没有安置好的舵机线磨破了,造成短路,600N勉强迫降后全机断电,发动机带着大桨在地面上高速运转到断油,报废三件套、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