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调油门螺距曲线不拔电机线的方法

楼主(2013-10-29):
所有教材里教大家调油门螺距曲线的时候,都是说要把电机线拔掉,才安全,但我的电机线都塞在机肚子里了,每次拔都要拆侧板螺丝,后来,干脆做了个外置电源,利用了控接收带的开关,直接拔掉电调线,用外置电源供电,这下,怎么推油门调都安全了,上个图

那条信号线也拔出来了的,一个简单的小技巧,希望能帮到一些人。

网友A:
我都是把油门锁定打开

网友:
一直用2S调螺距的路过

网友:
油门锁定还是不放心,还是把电机线拔掉最安心,可以把电机线连接的部份连到机机外面来,方便拔插,俺就是这么弄得

网友B:
什么都不用搞,拆了大桨和尾桨,就可以啦。。。

网友:
早就用接收电调机的票过...不过不玩油的基本就没接收电

网友:
我也是打开油门锁定调螺距,没问题的。

网友:
外置BEC,或者2s铁锂直驱,
不接动力电就啥事没有,

网友:
给接收机供电就行了呗,拔掉电调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不用搞,拆了大桨和尾桨,就可以啦。。。

我去,你拆了大桨尾桨,怎么调螺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把油门锁定打开

油门锁定调机也不安全
我有一次调机,油门锁定,没拔电调线,结果打开舵机中立点测试时,马达启动了…………,三指见血!!!

网友:
习惯了这种布线

网友:
有些事情不能图省事

网友:
用外置bec就ok了

网友:
我把电机线的接头留在了外面,调机方便

网友:
这样子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门锁定调机也不安全
我有一次调机,油门锁定,没拔电调线,结果打开舵机中立点测试时,马达启动了…… ...

对!拔线是最简单最保险的…………
我也吃过亏、油门锁定那些不能完全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