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680能带微单吗 求 大神帮参考 谢谢

楼主(2013-10-29):
FY680能带微单吗      傲翔雄鹰眼 无刷微单双轴减震云台怎么么样行吗 求 大神帮参考 谢谢

网友:
沙发?不玩多旋翼,只能帮顶了。

网友:
FY680载重1.5KG没有问题,二轴云台加SONY 5N 没有问题。

楼主:
大神指点迷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谢谢   大神指点迷经

网友B:
玄乎,我也是680,也是微单无刷,起飞重量4.3千克,飞行时间5分钟左右,都说超重,现在在实验别品牌电池,如果哥们还没装的话,微单还是装点大的机器

网友:
载微单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说的其他东西就使用过了,不好妄加评论

网友:
我也准备上

楼主:
谢谢大家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玄乎,我也是680,也是微单无刷,起飞重量4.3千克,飞行时间5分钟左右,都说超重,现在在实验别品牌电池,如 ...

你用多大的电机   几S电池

网友:
没问题,只是时间短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多大的电机   几S电池

T-MOTOR (MT3506-25 KV650)电机
8400毫安25C电池,飞行时间4-5分钟,有朋友说电池不行,正在实验别的品牌电池,电池今天刚到货,天气下雨没法测试,据电池生产商说能飞到10分钟以上,测试了再说

网友(2014-01-05):
我的680  挂佳能微单   2个8000电池  冬天飞15分钟夏天20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MOTOR (MT3506-25 KV650)电机
8400毫安25C电池,飞行时间4-5分钟,有朋友说电池不行,正在实验别的 ...

TM的3506电机我也买了4个装到一个小四轴上飞,你上多大的桨?这款电机拉力小了,你带4.5KG上去,肯定飞不久。我上的6轴,自制700轴距机架。3508电机,APC1340的桨,4S10000的电池,飞20分钟无压力。下来测电3.80。上的狗台,不过挂微单一点问题都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M的3506电机我也买了4个装到一个小四轴上飞,你上多大的桨?这款电机拉力小了,你带4.5KG上去,肯定飞不 ...

12寸的浆,8400的电池吧,能飞10-12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寸的浆,8400的电池吧,能飞10-12分钟

可惜680上不了1340,不然应该能再增加点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多大的电机 几S电池
4S 8500,现在试验了达普电池,飞行时间在10分钟左右,好了能飞12分钟

网友D:
微单能挂,看用什么云台了?无刷云台+微单太重了,用低KV电机,机架短上不了大桨,最终还是不能克服超重问题。放弃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