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百米高空看夕阳(有视频,航拍)

楼主(2013-10-29):
8月24日在商洛市一片草地上飞行,夕阳真的很美。精心做的视频,请各位大侠点评
http://www.tudou.com/v/7RWyk8WV8F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人肉弹射器特来顶贴

网友:
飞翼党路过也帮顶

网友:
欣赏之余顶起来

网友:
都是大飞机啊!顶顶!

网友A:
看视频 这个弹射拉线也太短了吧!
拉线和地面的角度太大了,弹射的拉力线基本直接指向地面了,这个不可能弹得起来的。

要想弹射成功要注意两个问题:

首先要使弹射线与地面的夹角越小越好,就是说皮筋加上线 越长越好(当然了太长了也没有必要了),这样拉开皮筋后弹射的拉力线就月接近水平指向前方。

其次在保证弹射力度的前提下,皮筋要尽可能的拉长。这样可以尽可能的延长弹射时拉力的作用时间。
楼主这个弹射角度太大 皮筋作用力时间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 这个弹射拉线也太短了吧!
拉线和地面的角度太大了,弹射的拉力线基本直接指向地面了,这个不可能弹 ...

是的,如你所说,绳短了角度不对,飞机直接被拉下来了。我用的3S电池,准备下次换成4S的应该就不用助跑了。

网友:
楼主 什么摄像头拍的呀?

网友:
去万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