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里边调参的模具体是怎么算的呢?其变化的正常范围是多少呢?

楼主(2013-10-29):
今晚飞精灵有个很神奇的情况:

我家楼下是商业街,很多手机店,环境可能比较复杂,不过没有高压线和入户线。只有楼。

我飞精灵的时候一般都是会确认里边的参数再飞的,起飞前精灵的指南针的模式200出头

下去飞了一块电,没什么异常出现。

第二块电就出事了,一上电,习惯性校准指南针,校准完之后直接就红黄交替闪,再挪起飞位置一下,又好了

上去没一会,又红黄交替闪,再飞高点又没事了。

飞完两块电回来,一接上电脑,发现指南针的模变成了900多,传感器自检IMU正常。

这里就纳闷了。这个模的正常变化多少才合理呢?

其实就是不知道他说明书上面写的正常变化具体指多少之内而已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指南针的模越小飞行起来越稳定。

希望大伙和大疆技术支持可以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放在地面上或者靠近建筑物的时候,由于有钢筋改变了磁场的性质,所以会出现红黄报警,你只要远离这些物体就可以了,不需要重新校准的。起飞也没问题,飞起来之后不报警就可以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21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地面上或者靠近建筑物的时候,由于有钢筋改变了磁场的性质,所以会出现红黄报警,你只要远离这些物 ...

大大的帖子早在潜水的时候就拜读过了,其实核心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模的变化区间和初始值还有计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