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纳一起飞向左偏转是怎么回事?有视频,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10-29):
赛斯纳 1.2米翼展 丹锂2213 KV1350 桨8060 2200mah 3s锂电 40A电调 起飞重量804克
起飞前检查过每个舵面,都是居中位置,打舵时舵面的动作方向也正确
但连续2次起飞都是刚一离地就向左偏转,然后就机头撞地了
求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貌似有妹子

网友:
对于这种情况我只想说一点。。。。请坚持练习模拟器。。。

网友A:
看在妹子的面子上告诉你吧
电机转动时会有反向的力矩,所以电机安装的时候要有一个侧拉角度,具体是多少要你自己试验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电机产生的反扭力造成的 常用的解决办法是给电机加右拉角大概3度具体自己摸索  但是我闲麻烦从来没去做过拉力角 其实只要技术熟练不被动操控这完全不是问题
说白就是靠技术了。。。

网友:
先不要起飞, 在地面上平跑几圈,再说,

副翼的舵量,是不 是有问题,,两边是不是平衡,,,舵面是不是反向了,,熟悉基本操作原理了吗?各个舵面的动作会出现怎么样的姿态,清楚吗?

网友B:
反扭力前面都说了,然后补充的就是你起飞速度不够强拉起来结果就是头载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扭力前面都说了,然后补充的就是你起飞速度不够强拉起来结果就是头载地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那根线吊起来看看重心有问题没有重心

网友:
电机的反扭力造成的,可以微调副翼修正

网友:
电机一般情况下要向右偏一点再向下偏一点。

网友:
感觉电机右下拉 不够啊

网友:
副翼是干嘛使的,右偏不会打左副翼啊,我就经常忘调就直接飞飞机,经常左偏右偏上偏下偏,一样飞,还有一次左右副翼反了照样飞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试过!!!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就还了

网友:
如果是高手的话一个油门,一边副翼照样飞,知道不
飞机一旦飞起来的时候出了问题,你第一要想的是用手里的遥控器去纠正它,不是乱叫,也不是木在那里什么都不干

网友:
技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在妹子的面子上告诉你吧
电机转动时会有反向的力矩,所以电机安装的时候要有一个侧拉角度,具体是多少要 ...

正解

网友:
为什么我看第二张图感觉有点别扭这倒是左拉还是右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