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数显电火花穿孔机

楼主(2013-10-30):
我看了,特种部队 N次到不明白!!请问这些要那些元器件,可以说明白点吗??检测模块那里有得买啊???电机要直流电机还是驱动的啊??可以给源程序我吗??我的邮箱:191640125@qq.com

网友A:
找特种部队买 或者X宝上另外一人 他山寨了特种部队的   那个代码不是必须的 只是用来显示  主控部分就是个 电压对比器   跟软件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特种部队买 或者X宝上另外一人 他山寨了特种部队的   那个代码不是必须的 只是用来显示  主控部分就是个  ...

唉~~我想知道这元器件成号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我想知道这元器件成号而已

那个模块是他自己做的 不知他命名什么型号 估计也没型号 特种部队 这个项目好像也荒废很久了
不是单个器件可以完成的 电压对比器可以用LM393 或者用个 带报警的数字电压表 也可以完成 但都需要些辅助电路的  还要间隙取样电路 电机控制电路 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我想知道这元器件成号而已

最近我发了自动进给的方案了,低成本,简单,请百度这个标题===《原创》史上最简单的自动进给电火花,小白级别的教程!别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发了自动进给的方案了,低成本,简单,请百度这个标题===《原创》史上最简单的自动进给 ...

哦!!!你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模块是他自己做的 不知他命名什么型号 估计也没型号 特种部队 这个项目好像也荒废很久了
不是单个器 ...

我自想知道他的元器件电容,电阻,整流全桥,型号是多少,看不清楚!!!我想理解一下他的电路原理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想知道他的元器件电容,电阻,整流全桥,型号是多少,看不清楚!!!我想理解一下他的电路原理而已! ...

他公布的都是些比较随便的零件 参数没把握尽量取大点 就行  关键的东西 他都关在那盒子里了 。不过据几个用过的人 说 他的电路设计的也有缺陷  如果你想玩玩电火花 就用 楼上那位兄台的 史上最简单的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发了自动进给的方案了,低成本,简单,请百度这个标题===《原创》史上最简单的自动进给 ...

这是你做的吗????电动车充电器那种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公布的都是些比较随便的零件 参数没把握尽量取大点 就行  关键的东西 他都关在那盒子里了 。不过据几个 ...

哦!!!!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特种部队买 或者X宝上另外一人 他山寨了特种部队的   那个代码不是必须的 只是用来显示  主控部分就是个  ...

请问怎么找得到特种部队呢?他的电火花可以打型腔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发了自动进给的方案了,低成本,简单,请百度这个标题===《原创》史上最简单的自动进给 ...

怎么要注册才能看到大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找得到特种部队呢?他的电火花可以打型腔不?

这是他QQ 1620207429      型腔精度不高 尺寸不大的 应该可以 主要还是用来取断工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他QQ 1620207429      型腔精度不高 尺寸不大的 应该可以 主要还是用来取断工具的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发了自动进给的方案了,低成本,简单,请百度这个标题===《原创》史上最简单的自动进给 ...

骗人的,根本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骗人的,根本就不行!!!

怎么不行了?你没搞对吧,我前晚都打断了一个M4的丝锥呢。我好心告诉你,你当我骗人,好人难做,当我没说过。我真是犯贱呢

网友B:
玩论坛这么久第一次被人说我骗人,我一直都是在分享一些自己的办法,从未求任何回报,你爱信不信,请不要问我什么问题了。我没心情被人当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论坛这么久第一次被人说我骗人,我一直都是在分享一些自己的办法,从未求任何回报,你爱信不信,请不要问 ...

唉~~~~电流太小咯!!不停短的,不连续工作的!!!还不是骗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行了?你没搞对吧,我前晚都打断了一个M4的丝锥呢。我好心告诉你,你当我骗人,好人难做,当我没说 ...

,还有那条铜越来越小的!!

网友:
我有这个电火花的控制系统,有需要的看我空间视频,注意,精度可以达到1um哦,
http://i.youku.com/02080shuko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电流太小咯!!不停短的,不连续工作的!!!还不是骗人的啊??

骗人?你给他骗了多少钱?说来听听  如果没有  就别说个J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骗人?你给他骗了多少钱?说来听听  如果没有  就别说个JB

唉~~~~到花了二百元咯!!!

网友:
业余玩玩的,别太当工业级机器用。小丝锥断的不深打下应该是没问题的,大了深了那另当别论了。

网友:
这些电火花都没有强制冲水,深了的孔是没法打的。几个mm深的可以玩玩。

网友(2014-01-21):
引用 楼主:
骗人的,根本就不行!!!

绝对行,我已经试验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那条铜越来越小的!!

电流太小就减小限流电阻,还有电容也要达到10多微法。

铜条越来越小可能是正负极接反了。铜条接负极,工件接正极。

网友(2019-02-28):
自制电火花机自动控制系统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