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为什么不设这种样子的

楼主(2013-10-30):
为什么论坛里有造机能力的人 ,
大部分铣床都要设计成 铣头部分上下滑动  而不愿意设计x,y轴带支撑上下滑动结构的

要知道x,y带支撑上下滑动才是最稳定、最有劲的结构 而且上下移动的时候就跟车床车鞍左右移动一样灵活

因为塞条两端可以调成一样的松紧   而铣头部分上下滑动结构的 肯定是塞条的上面比较紧

铣头部分上下滑动的结构图片

x,y轴带支撑上下滑动结构的图片

希望多出些x,y轴带支撑上下滑动结构的设计
这样铣削钢铁件一点问题没有 更别说干雕刻的活了
如果坚持铣头部分上下动  那就要想办法减轻其重量  才好灵活移动

网友:
这种结构好哈。机器看着也漂亮

网友:
这是普通铣床的结构,刚性是好!
但不符合现代数控的基本要求,高速,高效,高精度!

网友:
以前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A:
数控的机子都是让轻的动,这样伺服电机的功率可以小一点,成本低一点。

铣头不动,工作台升降,是传统铣床结构。这样子铣头稳定性好,升降台部分比较稳定,有利于加工质量的提高。

但是升降部分重量太大,惯性大,伺服电机功率大,实现数控效果不好。

所以设计机床首先看你干啥活,其次选择动力装置,最后才是看哪一种结构更适合。

网友:
大家自己玩,可以说我喜欢立柱式还是龙门式,我喜欢铣头升降还是喜欢工作台升降,工厂的机床设计人员不会这样说。

网友:
英国能买什么工具?

网友B:
閣下有自已做過機子嗎?XY軸連床身上下移動的方式有很多麻煩,不是一句結構穩定就了事。

1)那個Z軸滑台要保證全行程垂直度挺麻煩,而且Z軸行程不能太長。
2)電機和絲桿要負擔更大重量,XYZ三軸全重加上工件,還有切削負荷,加起來要怎樣的配套,自已想想吧。
3)大部份自已做的機子都是放桌上,除Z軸超短或是另做架子放地上,不然操作很不便。

网友:
背袋子大米前后左右都行 ,就是背着看下棋的也行,但你上下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的机子都是让轻的动,这样伺服电机的功率可以小一点,成本低一点。

铣头不动,工作台升降,是传统铣 ...

对于精度来说 两种结构都可能做出高精度的产品
可是 铣头上下动的结构 由于上、前部太沉 是向前方用力 燕尾槽塞条上下调的松紧不可能一样
会出现上下移动时两种情况 太紧 不好移动电机带不动--- 太松 能带动但是有松动

x,y轴上下移动结构的  设计起来有点不容易 但是被电机带着上下移动时
理论上讲会是件很轻松的事情  就好像车床的床鞍 塞条左右松紧调节是一样的 再说 力木顶千金  不存在带不动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閣下有自已做過機子嗎?XY軸連床身上下移動的方式有很多麻煩,不是一句結構穩定就了事。

1)那個Z軸滑 ...

我没自己做过机器

xy轴上下移动 做出来 是不太容易 目前还真没有理想的设计  可是 真要是做出来 一定会很稳定很有劲

xy平台上下在立柱床身上下移动 有多少重量? 这个总不会超过床身和铣头部分吧  再说了 力木顶千金

这根“力木”只要设计合理 xy平台应该会像车床床鞍左右灵活移动那样上下移动的 因为塞条可以两端调成一样松紧

我说的这些都是要铣削钢铁件的

网友:
按用途设计。不以喜好。没办法。

网友A:
老62铣、63铣是原苏联引进的,6-70年了,样子一点没变,经典的机器啊!至今还是工厂的主力。

凡是存在必有合理性,尤其是几十年不改设计的老设备,其中的理念值得我去学习。

当然这些设备已经越来越多的被数控设备所替代,这是大势所趋,我们需要取其精华,加入新的东西。

什么是好设备?我认为:几十年不改设计,并且能够满足我的需求的,就是好设备。

网友:
每种结构都有优缺点,各有针对性,造价,性能,尺寸。这个研究得好都能出个院士了

网友C:
很钟意这种结构,正在实施中~~
也有技巧性的构思了,正在为如何下钢料发愁呢~~~

哎~~现在看来家里玩,下料才是最麻烦的事情~
准备做个往复锯之类的,买带锯也不是很靠谱,锯条是个麻烦事!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62铣、63铣是原苏联引进的,6-70年了,样子一点没变,经典的机器啊!至今还是工厂的主力。

凡是存在必 ...

是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小金人 好像是这种机器做出来的 只找到一张图片  还有一张机器全景和制作人的合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钟意这种结构,正在实施中~~
也有技巧性的构思了,正在为如何下钢料发愁呢~~~

就是就是  下料过程中 还容易由于凑合 就在打基础阶段开始造豆腐渣工程

网友:
是啊。

一直在努力,只为拥有他。

网友:
小人真绝了,有朝一日做一个给孩子玩。

楼主:
努力努力 我也努力 这都是正能量

网友D:
有个朋友就这样改的工业机,另类的配重,只是速度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朋友就这样改的工业机,另类的配重,只是速度上不去

能给照个照片吗  抄袭一下  说参考多虚伪

网友E:
我咋感觉,XY 工作台那么大一坨上下动,比Z轴动,还要笨重啊,怎么说动起来更加容易呢?做数控这样的结构估计不太好吧,可能我是见识少,我见过的 立柱式或者龙门式数控,就是没见过那么一大坨XY升降的数控,做雕刻机估计就更不好了吧,那速度肯定龟速。。。。。。

网友:
金人的照片真给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样子

和小金人合影的机床应该是炮塔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咋感觉,XY 工作台那么大一坨上下动,比Z轴动,还要笨重啊,怎么说动起来更加容易呢?做数控这样的结构估 ...

不是说动起来谁更容易  机器大小才决定xy工作台大小  是说这种结构才更有劲 底盘稳当 而且那根支撑的立柱是“力木顶千金呀”
要改数控 就是那个支柱不好设计 又要支撑 又要靠它转动带动xy平台上下移动 可是这种结构的燕尾槽里的塞条 可以把两头压力调的均匀
而z轴上下移动的结构 由于上面重下面轻 塞条也是上面紧 下面松  时间长了 对于塞条有磨损  所以需要好的设计才可实现xy上下***移动

至于普通结构的雕刻机 底盘不稳的话  铣削钢铁 速度和力量不可能提高 只能干些木头、铜啥的软件

还有一个思路 下面图片这种结构的 似乎可以解决z轴头重脚轻的问题

不过 还是xy平台移动的结构稳当、有劲

z轴移动这种结构头重脚轻 真要是啃钢铁时 会晃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小金人合影的机床应该是炮塔铣

啊 记不清了 你有照片吗 或者链接 记得那个作者是个大帅哥 我给我媳妇看看

网友G:
XY轴升降的都是立式的工业铣床,直接落地的,不适合放桌子上,如果要放到桌子上,那么,Z轴行程将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G:
XY轴升降的都是立式的工业铣床,直接落地的,不适合放桌子上,如果要放到桌子上,那么,Z轴行程将变短

这个跟放不放在桌子上  没关系  只要高度合适就好
在家里的某个角落 做个这样的大几百斤的机器放着 小意思

网友H:
大货车和跑车的区别,各有各的特长和用途,以前我也常说炮塔铣床是个鸡肋,没用的东西,但是用过以后就知道原来别的机床不好做的活他做起来很轻松,所以不能说炮塔刚性比不上工业立式升降台铣床的刚性,设计目标不一样,炮塔的用途和操作的灵活性是其他机床不能比的,普通机床是X,Y上下的结构强,但数控或者轻型多功能机床还是其他的好,在速度以及整体成本,操作灵活性,功能种类上都比单一生产用的X,Y上下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货车和跑车的区别,各有各的特长和用途,以前我也常说炮塔铣床是个鸡肋,没用的东西,但是用过以后就知道 ...

其实在家里做的这些机器 都是自己玩 是个大工具
想做成 又能铣削钢铁 速度又快 没必要也不可能  一个是体积不可能 一个是资金不行

有的做出金刚之身的数控了(其实只是个雕刻机,不是有劲的铣床)  但只能搞些软料

所以我觉得 家用的铣床 最少能放下15厘米的台钳 以这个标准来做机器 或采购机器

网友:
论坛上的都是玩家,玩玩而已。。。真正的机床设计,是门学问,大学问。。。。

网友:
小的还行,动辄几米的大床子要让工作台上下还要带上工件,这个重量不是一般的打啊。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