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装置大用途。。。狗思转接件

楼主(2013-10-30):
纯手工制作,做的不好大家别喷啊。。。提供给有需要的朋友借鉴。。废话就不多说了直接看图
狗思只能装在精灵上使用,想要装在其他飞机挂载杆上没有配套转接件,做了一个简单实用的转接板共大家参考,真正实现一物多用,哈哈

网友:
不錯這樣狗思可以裝到任何機型了!

网友:
应该加精啊,不过木有必要处处都是碳纤的东西哦,身边很多东西都可以替代;另外碳板边角再圆润点可能比较好看些!

楼主:
不是碳纤的,就是随便找的一块黑色的绝缘板,以假乱真了,

网友:
楼主没事天天在被窝里鼓捣!

网友:
这方法不错,以后发现设备不通用的话,弄个转接的板子就行了,顶个。

网友:
那就搞个可以用在精灵2肚子上的转接件

网友:
这玩意又降价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帮我做一个吧,我急需,我QQ: 227789889 ,把价格发给我,及账号。对了,我的是X650PRO的飞机,挂架是10cm管,轴距6CM

网友:
我的X650PRO无论如何调整无法完全去掉果冻,上次您给的这块板我还没安装,刚装上了,明天试飞,感觉比我之前那个要稳很多。

网友:
您好!请教您的四轴飞行器的电调是怎样安装到机身中的,怎样固定?我是新手。望您能指点,谢谢!

网友:
楼主好想法,不错不错!
不过好像飞跃也出了个......

网友(2014-03-23):
朋友,狗思接第三方图传,一定要通过IOSD吗?直接从GCU的AV端口接到图传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