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在地图上指点飞行时坠毁。

楼主(2013-10-30):
我的APM自我感觉调试的很好了,GPS悬停没有问题,回家也没有问题。就是切回家的那一刻,飞机会稍微晃一下(回家模式不控制机头朝向,不管机头什么朝向,直接往家飞。)。

今天实验APM的指点飞行功能,就是在地图上点一个点,让飞机飞到那儿。结果新的航点发给飞机,飞机晃的更大了,明显的往不正确的方向偏转30度以上,然后能立即修正回来,最后开始朝着目标点飞行,飞行过程中没有问题。(在这个模式的时候,机头是指向目标点的,新的航点发给飞机的那一刻,飞机不仅仅要开始转向,还要同时开始加速飞往目标点)

每次新的航点发给飞机,飞机都剧烈晃动之后,然后开始正常的飞往目标点。

终于最后一次,晃动实在太大,在空中翻掉坠毁。

大家有什么意见?应该调什么参数呢?

参数都上传到这边了,还是能看出一点原因的。http://diydrones.com/group/arducopterusergroup/forum/topics/apm-crashed-when-click-fly-to-here

网友:
把pid的p调小点

网友:
不玩APM,表示慰问。

网友:
APM不知道怎么耍,慰问下

网友:
是否因为P值大了加上罗盘出现干扰产生震荡?罗盘设自动还是指定磁偏角?我的还没进阶到指点飞行,纯属猜想

网友:
ipad 地面站能跟3dr配合么?

网友:
选上自动模式后面简单模式,同时减小yaw-d值试试,祝你成功!

网友:
顶一下看看.
看了下你的log好像你的yawin也有那么一点点不正常.

网友A:
返家功能我测试,非常满意,看着他自动缓缓的高空悬停,然后自动下来,在地上5cm悬停10多秒轻轻的亲了地面几下,然后轻轻的着陆,看着自己都想笑。很想测试地面站航行制定,看你的经历比较惨,先了解些才再试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家功能我测试,非常满意,看着他自动缓缓的高空悬停,然后自动下来,在地上5cm悬停10多秒轻轻的亲了地 ...

3.1的RC5版本,把悬停的P调小,那个偏角就会从40度变成10度,这样的话不至于坠毁了,但还是会有异常的动作。

这个BUG已经在着手修复,下一个3.1的RC版本会有一个限制角速度的参数,可以改善这个现象。

网友:
东西没摔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3.1的RC5版本,把悬停的P调小,那个偏角就会从40度变成10度,这样的话不至于坠毁了,但还是会有异常的动作 ...

我现在还是用3.0.1版本。改天有空试调一下pid。这个得好心情才去,不是一般耐性搞不定。

网友:
APM还是不完善,还不敢入。等再成熟一点,再搞。继续NAZ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还是用3.0.1版本。改天有空试调一下pid。这个得好心情才去,不是一般耐性搞不定。

我就是3.01摔的,真的想玩指点飞行,还是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