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mwc电脑调参软件在win7 64位系统能运行吗

楼主(2013-10-30):
如题,我没运行起来,是我没设置好还是在64位系统无法运行啊

网友A:
不会啊,能运行啊。但是你要先装JAVE,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能运行啊。但是你要先装JAVE,64位的

已经解决了,装了java,我电脑是64位的,但是只能运行32位那个程序,以兼容模式运行的,64位那个运行不了,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装了java,我电脑是64位的,但是只能运行32位那个程序,以兼容模式运行的,64位那个运行不了 ...

我记得我是将32位的和64位的都装了。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