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重量级P51评测:优雷特红屁股VS老苦牌老乌鸦

楼主(2013-10-30):
把他们放在一起对比主要是尺寸接近,重量完全一样,电机也是同一个等级的,这次是地面评测!

评测包括:像真度,动力系统,收放,舵机等等!

以下简称红屁股和老乌鸦。

1.尺寸和重量:两机放在一起红屁股比老乌鸦明显要大一圈,老乌鸦看起来很迷你很可爱,两机全重不包括电池基本一样,红屁股1040G(老款全重带收放座舱接近1300G),老乌鸦1020G,在重量方面老乌鸦偏重毕竟一个是1.2M一个1.1M,(红屁股里面还有一个收放脚控制

器不然重量可能一致)

2.动力系统:一.电机:两机是同重量,动力电机他们两也是同重量级的3536电机红屁股自家KV800 老乌鸦FMS的KV750(1.1mP47的电机貌似还可以使用4S),两机动力相差很大!

                 二.桨:两机都是1080X4的桨,桨的效率两机区别很大 ,红屁股使用的桨是GWS1080X4桨偏软而且还是扩孔。 老乌鸦用的是FMS1.1M P47的桨,做工和像真度硬度很好!

                 三.拉力和震动:让人失望的红屁股的震动并不大,老乌鸦的动力出乎意料。

                                             以下是3S 2200 30电池数据,仅供参考!

                                    两机拉力和电流分别是,红屁股电流30A,拉力1400G    老乌鸦电流35A 1700G。 照成拉力和效率相差限悬殊就是桨。

                                     两机震动,反而是老乌鸦大,照成老乌鸦震动大的元凶就是桨罩(没修饰之前震动非常大),反而红屁股震动就很小!

               四.舵机间隙:红屁股原厂舵机很不错间隙很小,间隙一致性很好。老乌鸦舵机给我的印象是间隙比较大,间隙有大有小,特别是两边的襟翼间隙大的出奇,右边的间隙比左边的还要大点,两边用手轻轻摇动舵面上下摆动间隙3度,升降舵机回中不好,回中必须在

反给一点舵,副翼的舵机很好,间隙小。  希望以后批次改进!

               五.收放脚架:给我的感觉是老乌鸦的脚很细,而且收放间隙很大,反而红屁股自家的收放脚结实很多,里面钢丝直径也大点,收放脚可以说没有间隙,不会因为起落架间隙大降落下降速率大照成很大的冲击搞坏收放或收放基座!
                                    (因为脚架红屁股起飞和降落控制不好容易拿大顶,重心就在起落架那儿, 老乌鸦的起落架靠前点,应该不严重)

               六.像真度:两机的像真度上老乌鸦完胜,副翼大小合适,有襟翼,起落架也漂亮!

                                             但是还有缺憾:就是没有尾轮收放,前轮收放一边缺少个舱盖,航灯不会闪烁,希望以后的版本能增加这几个,价钱增加点也无所谓,翼载也不会大多少,起落架钢丝用大一号的。

                                                           这两个尺寸寸的飞机我都很喜欢,主要是方便携带,电子设备方面投入很小

                            照片下午或晚上上传,这儿停了一天半电,刚来电,而且手机充电的USB PP坏了,等手机充满电用蓝牙上传别的手机在发照片,匆忙写的请见谅!

楼主:
沙发先自己坐下

稍后有补充

有时间再补充细节照片

有兄弟要就补充价格对比现在就列出:红屁股PNP700  ,老乌鸦PNP615(没有电调,但是多2个襟翼舵机)

两机3S电池40A电调就能解决,老乌鸦玩4S就需要大点的至少要品牌50A

像真度和价格方面老乌鸦占很大优势,唯一缺憾就是舵机不怎么好

2013.11.3补充:升降舵机回中不到位原因不是舵机问题,而是舵机拉杆弯曲度大-太紧,换了个17G舵机稍微好了点,但是还是回中不到位,差那么点,解决办法只能尽量的减少拉杆长度,只能用双舵机布置在外面

老乌鸦星期天已经首飞了3块电,很好飞,滑翔能力非常很好,起落架比想象中的要结实很多,但是原厂起落架安装不正,左边跑偏严重还好原装动力足,不然首飞炸鸡撞山,首飞完后回家调起落架发现调不了,里面钢丝已经打了缺口……

网友:
好机机啊。。。

网友A:
后面的大塞拉出来秀下

网友B:
还有架大的p51是哪个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架大的p51是哪个厂的

天捷力1.55M这个大家伙起落架也不结实

网友B:
哦 我买过这个厂的p38  做工不怎么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我买过这个厂的p38  做工不怎么精致

野马还好前后轮都能收放,就是座舱盖不像真

网友:
二战机有一股天生的厚重感

网友:
大的 我也有一架 升降舵机烧了一个

网友:
你们家阳台好大啊

网友:
p51我搞过4架,现在真是审美疲劳了,有新飞机吗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土豪啊,还有那么大的阳台做停机坪

网友:
这么多P51呀。可见楼主对P51可是大爱呀

网友C:
我也喜欢P51 做动作很帅很灵活也像真 尤其是俯冲的时候 价格也做下对比 方便我们这些非土豪参考选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大塞拉出来秀下

1.5M赛斯纳 EPS,很耐炸,比我见过的EPO飞机都耐炸又好修,最近一次飞行大概在2-3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喜欢P51 做动作很帅很灵活也像真 尤其是俯冲的时候 价格也做下对比 方便我们这些非土豪参考选购啊{:1_7 ...

此机价格比优雷特便宜而且电调也平民化。

这个机的PNP是不带电调的

价格是615

网友D:
优雷特刚看到朋友入了一架,大小合适,象真度不错,起落架很粗壮,重心确实很靠前,降落废浆是注定了。fms的1.1米翼展感觉有点尴尬,不过没有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雷特刚看到朋友入了一架,大小合适,象真度不错,起落架很粗壮,重心确实很靠前,降落废浆是注定了。fms的 ...

这个机更加好带,动力很足,像真度高

网友E:
楼主的这个帖子看了很多次,期望楼主做个两机动态飞行的比较。起落架问题很重要,我的飞机让我最伤脑筋的就是起落架问题,看到有模友说老乌鸦的起落架间隙很大滑跑跑不直,想听听楼主的看法。另外1.4米的p47为何只卖660元,而1.4米的p51、f4u等二战机却都是1200元左右,请教有何不同,是用料做工不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这个帖子看了很多次,期望楼主做个两机动态飞行的比较。起落架问题很重要,我的飞机让我最伤脑筋的就 ...

这个机的起落架担心是多余的,很结实,而且很好飞,也很好降

确实是跑不直,视频在我朋友上手,这个星期上上来,你看我第一次起飞,很惊险,就是起落架跑偏的原因,拆了收放改为内束轮子就不能完全收放进去

老款P51D也是660元包电机

新款的V7空机是比较贵,细节像真很多

F4U不清楚,我是看到有630元还是620元带电机的

建议买个老乌鸦飞飞,降落完全可以收油门飘下来,也可以放下襟翼不带油门也没问题

网友F:
老湿,这种下单翼+上反角,如何降落呀,我每次都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湿,这种下单翼+上反角,如何降落呀,我每次都摔

多多练习,这个没办法解释

只能慢慢的积累经验

网友E:
感谢,优雷特这个1.2米野马不推荐吗?起落架比fms的要粗,舵机间隙也小。您怎么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优雷特这个1.2米野马不推荐吗?起落架比fms的要粗,舵机间隙也小。您怎么评价?

优雷特起落架粗点,但是收放座不结实,起飞降落没经验的人绝对会拿大顶,滑翔能力没老乌鸦好,动力也弱很多(还有一架全新的丢在家里不飞了)

老乌鸦的起落架也很结实对我来说够用了,除非是暴力降落会弯钢丝,舵机间隙是标准不一,有大有小,在飞行中没有感觉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毕竟不是特技机,像真度高,3S2200 30C电池放在电池仓里面各个速度下放下襟翼飞机的姿态没明显的改变,没有低头或抬头,而

是中性的(放下角度比较大,大概20度),襟翼减速明显!降落可以不用襟翼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优雷特起落架粗点,但是收放座不结实,起飞降落没经验的人绝对会拿大顶,滑翔能力没老乌鸦好,动力也弱很 ...

感谢,您现在飞什么飞机?       不准备再入f18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您现在飞什么飞机?       不准备再入f18了吗?

现在在飞GWS J10 和 航域的MIG15

F18暂时不考虑,

等105白板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在飞GWS J10 和 航域的MIG15

F18暂时不考虑,

受益匪浅。飞翼刚出了一款p51d,  功能和像真性很好好,大家又多了一种选择。楼主有机会也做个详细评测

网友(2013-12-09):
优雷特炸桨快炸疯了

网友G(2014-11-11):
请教下楼主,像天捷力那款p51用的起落架是多长的?  还有,天捷力那款p51好飞么,降落能否关油门飘下来?重心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楼主,像天捷力那款p51用的起落架是多长的?  还有,天捷力那款p51好飞么,降落能否关油门飘下来?重 ...

原装电机飞不快,飞机很飘,起落架是多长没有注意

网友H:
咋没人喜欢fw190的?本屌现在手里4架p51+2架190——1架运动,两架老乌鸦,一架fms红尾v8版本;一架飞翼fw190,一架fmsfw190——话说190真的是越看越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咋没人喜欢fw190的?本屌现在手里4架p51+2架190——1架运动,两架老乌鸦,一架fms红尾v8版本;一架飞翼fw19 ...

我也喜欢,除了FMS的像真,其它牌子的都有像真缺失。

现在主飞涵道对桨机没什么兴趣了,除了3D 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