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kk,求指教

楼主(2013-10-30):
刚装了个四轴,用的kk5.5,解锁老是出问题,解锁之后电机转速又不同,油门快推到中间了第四个电机才开始转,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1.电调要校好
2.新手不要上KK
3.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调要校好
2.新手不要上KK
3.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电机上午弄好了,同步了,刚装上桨叶试试,结果升降,副翼都没反应,这怎么调

网友A:
见议直接上399的NAZ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议直接上399的NAZA

这都买回来了,不用有点浪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上午弄好了,同步了,刚装上桨叶试试,结果升降,副翼都没反应,这怎么调

KK板连接及其简单,按说明查一下连线吧,应该不会出现升降、副翼没有反应的情况,拍个接线的图片过来,才好看看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炸一次就不只一块KK的钱

网友:
我本来准备买kk, 后来买了mmc10

网友:
为什么我的kk会自动加油门的

网友:
建议数据清零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KK板连接及其简单,按说明查一下连线吧,应该不会出现升降、副翼没有反应的情况,拍个接线的图片过来,才 ...

我按视频接的线,应该不会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KK板的使用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0830

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KK板的使用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0830

找到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KK板的使用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0830

油门推一点飞机就飞的很高了,这是不是要调油门曲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门推一点飞机就飞的很高了,这是不是要调油门曲线

用的是什么电调?重新做一次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D:
稳定吗?上个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定吗?上个视频看看

上午才试了,油门好像有问题,还在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电调?重新做一次油门行程校准。

新西达3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电调?重新做一次油门行程校准。

油门微调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