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能不能用3GX做一个Y行三轴呢?

楼主(2013-10-30):
手头上有所有设备了,用十字盘三个舵机通道控制电机,锁尾舵机控制尾电机旋翼角度来实现转向。不知道可不可以?有人做过吗???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A:
你是不是想通过陀螺仪直接给电机电调信号飞行呢?貌似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想通过陀螺仪直接给电机电调信号飞行呢?貌似不行

是通过陀螺仪给的信号,刚才试了试,电机能转,动陀螺仪电机也有补偿反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通过陀螺仪给的信号,刚才试了试,电机能转,动陀螺仪电机也有补偿反映

程序上没有针对多轴进行特殊算法,多轴的飞控是三轴陀螺加三轴角速度同时反馈信号进行控制的。

网友:
试试吧,没有多轴飞控的时候 老外就是用三个陀螺仪搞得y3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通过陀螺仪给的信号,刚才试了试,电机能转,动陀螺仪电机也有补偿反映

那就接着实验啊,之前一直拿着飞飞翼来着,效果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接着实验啊,之前一直拿着飞飞翼来着,效果也不错

飞飞翼?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飞翼?怎么搞?

飞翼啊,你自己看直升机的 左右舵机,,跟飞翼的动作是一样的,遥控器上按着直升机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菜鸟,从头看到尾,还是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