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解锁不对,求大疆专业技术解答!

楼主(2013-10-30):
WKM解锁不对,求大疆专业技术解答!
我是美国手,wkm解锁应该都是在下半圈,我的解锁跑到了油门右上,左边还不固定,有时右下,有时左上或者左下,这郁闷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在调参软件上也都是合适的,启动后推油门还能正常加油、旋转、左右、前后,就是解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解答!

网友A:
楼主你好,能否拍个视频上传,以便我们进一步帮你分析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能否拍个视频上传,以便我们进一步帮你分析解决!

你好技术,请问是拍摄遥控及飞行器吗?是拍摄解锁的过程吗?

网友A:
楼主你好,是你掰杆启动电机的过程!

网友:
拿分走人吧不懂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是你掰杆启动电机的过程!

感谢技术老师了,现在正在上传。解锁还不是固定的解锁油门要在右上,左手一会儿是左上一会儿是左下都可以解锁,望能解决一下。还有左下角的电机貌似有点堵转,不知道是不是堵转,用的是4225 610KV电机,好盈30A铂金电调,朋友说要做一下整体油门形成校准,随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是你掰杆启动电机的过程!

麻烦技术老师看看

网友B:
没做油门行程校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油门行程校准啊

解锁的方法都不对啊,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锁的方法都不对啊,不知道什么原因?

兄弟,把浆卸了逐个做油门行程校准。注意接线顺序和电机转向!!做完油门行程校准后记得第三方电调要把舵机头红线挑出来喔~~

网友B:
我记得你的是第三方电调,不是dji电调吧。第三方电调做完油门行程校准以后记得把红线挑了再接飞控!还有就是拆浆啊大哥,你这也太危险了,油门行程校准是要油门全开状态啊

网友:
楼主你好,你正常掰杆已经解锁只是没转,完了之后你推油门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C:
已經解鎖了!但您油門又馬上降至10%以下,造成再次鎖上
電機不是堵轉,是電調沒有做好油門校準及設置,很多人都會犯下的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經解鎖了!但您油門又馬上降至10%以下,造成再次鎖上
電機不是堵轉,是電調沒有做好油門校準及設 ...

感谢老师的分享,问题已解决,其中那个看是堵转的电机是电调的问题,需要做恢复出厂设置就好,其他的逐个进行油门行程,用futeba的还要记得把3通道设置为rec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你的是第三方电调,不是dji电调吧。第三方电调做完油门行程校准以后记得把红线挑了再接飞控!还有就是 ...

你好兄弟,问题已解决,其中一个电调需要出出厂设置!哎~~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没文化真可怕!我要学习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你的是第三方电调,不是dji电调吧。第三方电调做完油门行程校准以后记得把红线挑了再接飞控!还有就是 ...

你好兄弟,问题已解决,其中一个电调需要做恢复出厂设置!哎~~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没文化真可怕!我要学习的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兄弟,问题已解决,其中一个电调需要做恢复出厂设置!哎~~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没文化真可怕!我要学 ...

搞好就OK~~~有事打电话或留言!!试飞时小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好就OK~~~有事打电话或留言!!试飞时小心点

好的,再次感谢了

网友:
油门校准有问题